[电源] 拆解一个HIOS(好握速)的电批T-45BL电源

楼主(2025-04-03):
最近入手了一把好握速的无刷电动螺丝,顺便拆个电源给大家看看

这个电源功率不大,单买还挺贵,上图给大家看看做工吧

型号

型号参数序列号等等

掀起你的盖头

背面

不认识的芯片

航空插头与主播用插针链接,还可以看到三枚输出滤波电容,两枚尼吉康680uf,一枚红宝石470uf

高压电容用两枚尼吉康400v100uf

mos管

小电源全日系电容啊,就是功率不高,标称30v,0.75a

网友:
20多W都这种用料,小日子的东西就是讲究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做工相当可以了

网友:
做工没得说

网友A:
好握速的电批质量真的不错,电源嘛,一般般

网友B:
出乎意料,做工不错,全日系电容,良心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乎意料,做工不错,全日系电容,良心货。

贵啊,二手都过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握速的电批质量真的不错,电源嘛,一般般

这电源还不行吗?

网友:
配套专用的电源。

网友:
电动工具的电源没有便宜的

网友:
T-45BL电源,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