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仪表一个神奇故障,段码屏是好的,但是不显示

楼主(2025-04-03):
骑行过程中突然不显示的。公里尾数显示89的时候还是好的,到了91的时候,就只看到只有1了,没有9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不显示的。我给电动车断电重启了,重启的时候可以看到仪表自检,所有屏幕内容都可以点亮。自检之后显示电池类型时的U1,也是正常的,切换到公里数显示就少了一位。

网友:
坐等大佬来解惑。

网友:
坐等大佬来解惑

楼主:
看来是显示bug,里程数到了10,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只有9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