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Pro(A1278)不开机~实为不充电,MOS管问题及一颗电阻串电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04):
深圳南澳人民医院康复科病友前些天一起寄了四个产品过来维修,苹果笔记本放到最后来修了,说是不开机且运行慢

此机型是2011年款了,当时硬盘还是机械硬盘,所以运行自然就慢了,维修全部算下来费用不低,但也不太高,主要是老机器有感情才考虑修的!

拆开后盖,主板上面还有一个保修标,据说是去年急用在深圳华强北修的,修了一个下午

喇叭也随着时间流逝老化损坏

此处塑胶也被高温烤焦起泡了

材料到了后,一个个先换好再修不开机的问题,硬盘先来,换上intel 240G MLC高速长寿命的固态硬盘

接着换损坏的喇叭

电池年份也已太久太久,早无寿命了,仔细看边上还鼓包了,也得换上新的电池

换上新电池后,插上充电器可开机了,不难发现充电灯是绿色的,其实未在充电,开机后有70%的电就及时装了一个WIN10系统(因苹果系统无法装新的版本,适用的版本很多软件都下载不了)

一阵系统安装操作后,电量降到30%了,虽插了充电器,显示电源已接通,但亮绿灯未在充电,正常充电应是橙色灯

接下来就是正题了,维修不充电故障

这颗MOS管被换过,一看型号就是随便找了颗管子焊上的,焊歪了且还有焊油未清洗,开机测试了管子的S源极电压约有12.6V,G栅极也有12V,理论上栅极有高电平正电压,电子从源极经沟道流向漏极形成电流,似乎这个测试结果没有导通,电池那边目前仅8.6V

拆下这颗管子

换上一颗苹果主板原装的MOS管,清洗干净焊油,开机测试S极电压为8.6V了(忘记拍照),电压有变化,是件好事,但仍然不充电

查看原理图充电部分电路分析下,如果17、18脚出现问题,即电池充电电流检测异常也会产生不充电(借用讯维网一张PIN脚定义图)

找到主板充电IC ISL6259

此机型有个通病,不充电多数时候为R7052异常产生,把Q9425上的那坨胶清理掉看看状况,发现旁边的两个电阻间有异物,万用表单独测试R7051又好像无异常、为0欧姆

用洗板水把电阻R7052、7051处清洗干净,再次测试阻值正常

吸上充电线,绿灯变橙色灯了,可想而知,能充电了,推测是两个电阻间有潮湿异物可能漏电有极间阻值引起

开机,充电OK

清洁好笔记本内部,准备装后壳

后壳锁上螺丝

开机,看看CPU及新换的MLC固态硬盘

不仅充电指示灯正常了,系统右下的充电提示也正常了,充了一阵时间,都达到89%了

完美修复A1278苹果笔记本不充电问题,更换固态硬盘后,运行速度也大大提升了!

这里为何要装windows系统,是因为机型较旧款,无法安装新版本的MACOS,许多软件都下载不了。
另外,屏幕因为年份已久及未保管好受潮产生显示有点异常,暂不更换好屏,不然成本又增加了一些,待后续病友如想更换屏时再作维修。

END

网友A:
总感觉mac装个win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mac装个win怪怪的

许多人都用不惯MACOS,新电脑都是直接装WIN
这老机子没办法,装MACOS连软件都下不了

楼主:
今天再次询问,原来去年在深圳华强北没有修好!我晕喽。我觉得那边也应该有很多历害的维修人!!!也许是年纪大的没什么电路基础及分析能力吧.....

网友B:
老机器直接装WINDOWS能想正常电脑一样装(U盘引导安装)还是需要U盘安装苹果的引导软件(BOOT CAMP);
之前在你的提示下把苹果装了WIN7一路波折,现在想想能不碰苹果坚决不碰
MacBook Air 安装win7的曲折道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63&fromuid=1113762

网友C:
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修起了容易了好多。

网友D:
我也有个老古董mac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直接装WINDOWS能想正常电脑一样装(U盘引导安装)还是需要U盘安装苹果的引导软件(BOOT CAMP);
之 ...

可以U盘启动后去装W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修起了容易了好多。

对头,不然就不用花钱去买点位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老古董mac不开机。。

自己修啦!!

网友E:
苹果本就是这样,一个版本的硬件,其软件不能无限制地升级!唉!

网友F:
牛逼,我就会拆,然后装模作样看看装起来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本就是这样,一个版本的硬件,其软件不能无限制地升级!唉!

要是能升级就好了,就不存在软件下载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逼,我就会拆,然后装模作样看看装起来扔掉

扔给我啦!!

网友G:
楼主非常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非常细心!

欢迎围观!!

网友H:
看到了。高手。

网友I:
系统都免费了,就指着硬件卖钱呢,要是让你无限升级软件,还怎么赚你钱淘汰老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系统都免费了,就指着硬件卖钱呢,要是让你无限升级软件,还怎么赚你钱淘汰老旧设备! ...

有道理,免费还是正版的系统,不象win正版还得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了。高手。

欢迎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