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格电蚊拍不能电蚊子了怎么修?

楼主(2025-04-04):
21年买的,只打了5个蚊子。第二年蚊子再来时不能电了,一年质保也过了。一直保存在原包装盒里,崭新的,就是不能起电了。怎么修呢?

网友A:
U2芯片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芯片起什么作用?

哪个是U2?

楼主:
补充:充满电后打开开关,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是33.6nf,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供电吧,一年不用了,电源还行吧?

楼主:
再补充:Deepseek建议短路试试,短路发现无火花无反应。说33.6nf说明电容符合实际容量。

简单测试建议**
- **放电测试**:充电后关闭电源,用绝缘螺丝刀短路电容两极,观察是否有强烈火花(无火花可能电容或升压电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供电吧,一年不用了,电源还行吧?

充满电红灯变绿灯

网友C:
锂电池的吧,换个电池试试。
我前几天8.5元买了个雅格电蚊拍,锂电池是14500,插220V充电。想改C口充电还没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的吧,换个电池试试。
我前几天8.5元买了个雅格电蚊拍,锂电池是14500,插220V充电。想改C口充电还没 ...

刚换一个18650,检测图中正负极是4.08v

网友B:
问你板子上标U2的16脚IC芯片。IC型号报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Deepseek建议短路试试,短路发现无火花无反应。说33.6nf说明电容符合实际容量。

简单测试建议**

电路根本没起振,没有高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板子上标U2的16脚IC芯片。IC型号报告一下!

编号是DLT8MA12T,淘宝查不到

楼主:
我看了一些网上修理电蚊拍的视频,都没有这么大的芯片,雅格704这个芯片在淘宝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板子上标U2的16脚IC芯片。IC型号报告一下!

编号是DLT8M12T,淘宝查不到。(本帖发了两次带芯片照片都显示不出来咋回事?系统提醒两次已经审核通过)

网友D:
这电蚊拍怎么没有按键呢?开关推上就能不断啪啪啪?没有高压是不是电击网挨一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蚊拍怎么没有按键呢?开关推上就能不断啪啪啪?没有高压是不是电击网挨一到一起了。 ...

我发张全貌照。买的时候不懂就买了一款USB插座充电款,以为贵就好,没想到这样。

电蚊拍左侧有一个白色开关,右侧金属条是触碰点亮,手握着就亮起红灯,可以拍蚊子了。

那个U2芯片可能是电源的IC芯片,但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号是DLT8M12T,淘宝查不到。(本帖发了两次带芯片照片都显示不出来咋回事?系统提醒两次已经审核通过) ...

好像是个触摸控制芯片,你这个电蚊拍是触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个触摸控制芯片,你这个电蚊拍是触摸的吗?

是触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蚊拍怎么没有按键呢?开关推上就能不断啪啪啪?没有高压是不是电击网挨一到一起了。 ...

网友:
使用次数少,这东西感觉不容易坏的,按上面杨大侠建议,你重点检查拍子金属网部位,是否有碰极问题,再有检查一下白色开关导通性。先易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