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pPad x230白屏了,进不了bios,怎么回事?

楼主(2025-04-04):
大家遇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么?

刚开始屏幕不能点亮,
把内存条拔掉后,再插上能点亮,
但是屏幕整体白屏,而且很多纹路,
怎么回事

网友:
终于可以换电脑了

网友A:
你这是把论坛当deepseek了啊?

网友B:
老机器要先查显示接口和它的排线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把论坛当deepseek了啊?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把论坛当deepseek了啊?

恶意提问,抓起来!!!

二○二五年四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要先查显示接口和它的排线

怎么知道排线是否有问题?

开机会滴一声,然后屏幕有些花屏,看不清楚屏幕

网友C:
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设置外接显示器需要进BIOS

限制啊屏幕花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线,动一下屏线看看屏幕有没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排线是否有问题?

开机会滴一声,然后屏幕有些花屏,看不清楚屏幕 ...

你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也许液晶屏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也许液晶屏坏掉了

外接显示器,需要先在BIOS界面设置屏幕,先在屏幕显示看不清,没法设置啊

网友:
不会弄就用替换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显示器,需要先在BIOS界面设置屏幕,先在屏幕显示看不清,没法设置啊 ...

这个切换显示还需要在BIOS设置吗?想不明白。这个我也不大懂。

网友:
X230有VGA口,直接外接显示器应该不需要BIOS设置,我的就不需要
显卡是集显,CPU没坏的话,这种情况八成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我的X220有时候也是这个毛病,合上上盖,重新打开,有时候能恢复。后来我拆开重新插了下排线插头,现在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还用猜吗,很明显就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是13年的电脑吗?能换了。

网友:
这还进什么BIOS啊,直接拆开换显卡啊!看着不是显存就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