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通电无显示

楼主(2025-04-04):
格兰仕微波炉通电无显示

拆开保险完好,通电无显故入手控制板

此处插接处正反无仿呆,最好做记号或拍照留证

控制板

开关电源无输出初查高压外围元件没看出什么问题,想当然的换LC1206A试下

换了后故障依旧,最后查出次级12V供电整流管击穿短路

网友:
一比三折,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
咋不一开始就查一下供电呢?耽搁时间

网友:
似乎是全新的或者很少使用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20年的老机成色不错啊!

网友:
过程有些曲折,最后还是修复,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苦中作乐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查主板供电

网友:
使用的挺心细,电路板很干净

网友:
修好了 能用就好。

网友:
微波炉还是老款的耐用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经常无辜短路啊,哪有上去就换IC的

网友:
恭喜修复,我自家用的格兰仕,20多年了,现在关门就自动工作,换了继电器还是一样,下午准备去买三个微动开关,全部更换。

网友:
似乎是全新的

网友:
十年前的拆了这么新

楼主没怎么用吧

网友:
没把简单的查一遍,换芯片有点儿南辕北辙

网友:
内部看起来很新,难得的成色,早年的微波炉都是铜线变压器,而现在的产品则采用铝线变压器,加热效率变低了。这种老产品能修就尽量修,新产品虽然外观更漂亮、功能更多,但内部偷工减料了,性能及耐用度反而比不上老产品。

网友:
壳子拆开里面很干净啊。

网友:
初级没有明显问题时,次级二极管嫌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