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急!屋顶漏水,啥东西补漏效果好啊老哥们

楼主(2025-04-04):
顶楼,主要是几个通风管道根部漏水,买了一小桶聚氨酯防水涂料,不知道效果咋样
还有客厅中间也有一处漏,这是两块楼板的接缝处,唉

还有这屋顶起皮、空鼓、起砂咋整?真是豆腐渣工程,
我看了一下楼顶6户,就我家的起皮、空鼓、起砂……真是次奥了狗了

网友:
没啥用。房顶上瓦吧,能扛比较久,彩钢顶也能扛十来年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家楼顶有点复杂,有运动器材基座松动,有表面防晒漆残留,还有之前地垫胶水没法清理完.

网友:
我用的结构胶,清理干净后涂抹,一年的时间,暂时未出现漏水情况

网友A:
沥青加纤维布边喷火边上,最后外面用水泥砂浆铺外面保管五十年

网友:
期待效果,是不是多刷两遍会更好

网友:
楼顶有其他人能上去吗?沥青涂刷或者彩钢瓦是最保险的,但是费用也最高。涂刷沥青也很麻烦,首先要把碎渣垃圾之类清理干净。

网友:
5年内找开发商免费维修,不要自己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沥青加纤维布边喷火边上,最后外面用水泥砂浆铺外面保管五十年

造价是多少钱一平方米?

网友:
使用的材料不错,但是屋面漏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哪里漏就补哪,得整体重新做才行

网友:
我老家也漏,,上个月打铁皮栅了,240平花了1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价是多少钱一平方米?

不知道成本以前老家房子也是这么搞的,是预制板那种老房子上面还关水养鱼了的太阳直射,现在很多高楼补漏防水也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有水泥的地方就很麻烦,水泥  热胀冷缩 会出现裂缝

网友:
我这商场二层楼顶旁边房屋裂缝浸到我家了,怎么办

网友:
你这种防水涂料没什么卵用,通常被那些民工拿来骗钱差不多,也不能说没用,准确的说防水不能长久,夏天太阳一晒,然后雷阵雨一淋,用不了多久,水泥就开裂了,自然又会漏水了,通常这种涂料用在室内卫生间防水,还要加纤维布涂抹。

屋顶的话通常做法是清洁底层(水泥层)刷冷底子油,然后用那种一面银色涂层、另一面黑色的油毛毡,用火烤油毛毡面,软化后粘合在冷底子层,压合,缝隙处搭合烫下做好细节处理

网友:
太阳能全部盖住,还可以赚钱

网友:
做个304不锈铁棚,既止漏又隔热,还多一层楼。

网友:
换房子

说真的,买房子不能买顶楼,各种破烦事

网友:
涂了聚氨酯防水涂料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