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鑫诺仕夹子台灯加装充电电路和电池

楼主(2025-04-04):
你还别说,这种台灯比较便携,如果加装一套充电电池还不错,维修东西的时候方便照明,比如前几天我弄电脑里面的小开关或者拆换硬盘等没有灯着实不方便,头灯亮度又不行,看都看不清楚,这个灯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哪个时候搞活动免费撸的,坛子里应该有人都撸过,做工都还是挺好的

楼主:
算了别搞了,电流1.5安,差不多8瓦,亮度确实够了,但也费电啊,况且这架子只能装一节18650,用不了多久啊,看来搞不成啊

网友A:
如果想偷懒,就直接粘一个大充电宝在底座上,超长续航

网友:
有可能会带起一波加装行情帖、、、、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偷懒,就直接粘一个大充电宝在底座上,超长续航

就是就是,外挂一大号充电宝,便携性、移动性、续航力三者兼顾。

网友:
这个位置选择的太合适,不错

网友:
拆开加电池娃

网友:
拆开加电池,加TP4056充电电路就好,我就这样改了两个灯,从原来的250ma,直接到了1250ma,速度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偷懒,就直接粘一个大充电宝在底座上,超长续航

如果那样俺不如不装,哈哈哈

网友:
对的,外接一个充电宝,又可以做底座

网友B:
大师又在折腾。我上个月从垃圾佬那儿弄了个台灯,原以为电池不行,哪知拆开一看,压根没电池,必须插5V才成,也没折腾它。

网友:
我以前买的台灯,只要亮度好就会想办法装充电电池,亮度不好的就扔了

网友:
可以用软包电池,灯头上也可以加电池,多个位置多个电池,容量也不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又在折腾。我上个月从垃圾佬那儿弄了个台灯,原以为电池不行,哪知拆开一看,压根没电池,必须插5V才成 ...

这不是好改么?直接4056+电池

网友:
夹子底部粘个大充电宝就省事了,自己用着好就成

网友C:
这功率还不错啊,手上几个都只有5W不到,只能当夜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功率还不错啊,手上几个都只有5W不到,只能当夜灯用

5瓦占多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