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英菲克无线鼠标P-M6

楼主(2025-04-04):
无线充电鼠标这个东西轻的很。设计电路板也很简单。关键是打开以后什么灯光都没有跟坏了一样。没想到效果还不错,比有线的要强那么一点儿点儿。

网友:
中国制造,劣币逐良币

网友:
最主要充回电用半年

网友:
能用系列。别指望性能。

网友:
又是BYKC的山寨货...

二○二五年四月四日

网友:
电池能待机多久?

网友A:
主板上 那三个 静音按钮,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 那三个 静音按钮,是干啥用的!

六键鼠标:左、中、右、DPI、前进、后退

二○二五年四月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 那三个 静音按钮,是干啥用的!

俩黄的是左右键,左边两个黑的前进和后退侧位键,中间那个调DPI的,

网友B:
这款鼠标我也改过,充一次用一个多星期,最主要是静音
自从用了罗技的鼠标就再不爱充电的了,一节电池用一年多

网友:
英菲克很多是贴牌货

网友:
发光管很特别的样子,管坏了?

网友:
我用的是微软的无线键鼠,鼠标两节五号电池,重,定位不灵敏,但要的就是重、就是这手感。

网友C:
换18650.一次用一年。

网友:
重量得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8650.一次用一年。

牛逼啊,一个型号的,不过说回来,这个灵敏度吊打以前所有的有线鼠标,因为大概以0.1毫米移动鼠标大部分以前的有线鼠都不会动,而这个是可以看到光标移动的。。所以这一点有点厉害。。以前屯了很多惠普联想微软大牌有线鼠看来都要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鼠标我也改过,充一次用一个多星期,最主要是静音
自从用了罗技的鼠标就再不爱充电的了,一节电池用一 ...

我有个联想的小鼠标,滚轮左右是前进后退,就是太耗电了,两节AAA顶多两个月,关键电压还有1.3V多,镍氢电池用不了

网友D:
不喜欢这种不可见光的鼠标,出问题都不知道是没电还是掉码了

网友:
主要是便宜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这种不可见光的鼠标,出问题都不知道是没电还是掉码了

确实,至少外壳整个指示灯或者呼吸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