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体加热器(抽水式电热茶炉)福万千FWQ-D003不抽水拆修

楼主(2025-04-04):
隔壁拿来台电茶炉说才买半年,现不上水,让我看看。插电能正常开机,但按抽水开关就自动关机。觉得应该是水泵这部分可能有短路才导致这故障。拆开后观察水泵没有烧坏,电路板也没有烧坏的元件,用万用表测量水泵阻值也正常,找三节18650接到水泵上,水泵也能正常运转。拔掉水泵连接线,电路板上的水泵供电插脚也有12V电压。发现水泵的接线端子有点松动,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接触不良呢?于是将端子拔下压紧再插上,装好后重新开机,水泵能正常运转,觉得应该是修好了,于是装好上面板,再通电开机,水泵正常运转,多按了几次抽水开关后,又不行了,水泵还是不运行自动关机。想到是不是水泵供电不足呢?重新拆机,发现C9 标注 470u/10v的电容,实际是100u/16v,于是先换个220u/25V的电容,水泵能正常运转,想想一步到位算了,找颗470u/50v的电容换上,就是体积有点大,差点顶到上盖了

网友:
电路板挺干净的

网友A:
茶座总是有一定寿命。

网友B:
所以,最终的故障原因还是水泵的供电电容失容吗?

网友:
设计相当复杂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继续用

网友C:
福禄克,修茶炉,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修茶炉,大材小用了

是说大师修茶炉,大炮打蚊子?

网友D:
表不错,这么说电机供电电容还不能太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最终的故障原因还是水泵的供电电容失容吗?

也算是失容吧,觉得设计电容应该是470u/10v(这电压觉得也有问题,水泵供电是12V),实际电容才100u/16v,如果这电容足容量时,水泵能勉强运转,但用了半年后容量稍微下降一点点就不行了(这水泵所用的有刷电机,启动时电流还是蛮大的)。
所以厂家偷工减料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不错,这么说电机供电电容还不能太随意

看电机的启动电流及运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茶座总是有一定寿命。

才用半年,使用频率还不高。主要是厂家偷工减料害死人

网友:
内部就只有一个按键板?

网友:
电容比板子标注的小那么多,算是偷工减料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修茶炉,大材小用了

不存在的

网友:
电容失效,常见,有没有不失效或很少失效的电容结构及生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