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憋了几个月,小黄鱼收了两只键盘,结果翻车一只半,剩下半只装起凑合用

楼主(2025-04-04):
最近上班忙,顾不上愉快玩耍,小黄鱼戒了好几个月。
前一阵忙里偷闲收了两把键盘,都是小30块钱:一把新贵三模GM680,三模热插拔,外观看着不错,结果插电无反应,打开发现进水腐蚀严重,芯片引脚都锈掉了,照片都没拍直接扔之;另一把RK的单模R75,外观灰大,但之前用过R75手感确实不错,赌一把入了,插电亮灯,测试有一竖列轴体故障,还有的修。

R75到手,灰头土脸,缺几个键:

之后完全拆解,外观灰大,内部还不错,比较干净,电路板外观完美。
几乎先把能洗的都洗干净,等待晾干的时间,测试一下主板电路,测试结果很奇怪,第一时间未发现异常。
装到外壳里,插好轴体测试,发现个抽象的故障:五档亮度的背光灯,当亮度调整到上三档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当亮度较低或者关闭的时候,一竖列轴体抽风,按一下出好几个字符!:(
坏消息是电路肯定有问题,好消息是只要背光常开就可以一切正常...

基于懒人习惯,能用就行,不折腾了,开始装回。
原带轴体和键帽扔之。这次上的珂芝风雨轴,键帽配的Hi8se原装键帽,手感不错,麻将音。

正常用起来的样子,背光就一直开着吧,安慰自己也挺好看的,....

网友:
清理的挺干净,键盘挺漂亮

网友:
虽然支持折腾,但这种垃圾堆捡回来的东西,还是别弄了,

网友A:
你是怎么刷的跟全新一样

网友B:
要重新换键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刷的跟全新一样

首先这把键盘是23年的,底子很好,外观浮土很大但一刷就没:拆散,一把刷子加上洗洁精或者洗衣粉先来一遍,粗糙纤维洗碗布再来一遍就基本跟新的一样了

网友C:
这种键帽不透光仅仅键帽边上有亮光,晚上打字的话能看清键帽上的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重新换键帽。

键盘结构和轴体决定声音和按压手感,键帽除了触感,更能提升颜值

网友D:
昨天刚到一把13年的诺普84樱桃红双模,缺几个键帽洗洗很稳,5把诺普84,1把75,1把凯酷没用过都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键帽不透光仅仅键帽边上有亮光,晚上打字的话能看清键帽上的字嘛

我个人的观念里不喜欢透光键帽,因为透光的大部分是低端ABS键帽,类似那种很薄轻飘飘塑料的,不透光的多数是PBT键帽,厚实不容易打油触感好,碰撞是石子声音,当然经验而已并不绝对

网友:
以前在广播论坛买东西都是先脱后买的

网友:
LZ真能折腾,对键盘也这么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到一把13年的诺普84樱桃红双模,缺几个键帽洗洗很稳,5把诺普84,1把75,1把凯酷没用过都吃灰 ...

我印象里诺普84是平衡杆大键,是不是啊,平衡杆的我调不好所以很少碰,基本都是玩卫星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印象里诺普84是平衡杆大键,是不是啊,平衡杆的我调不好所以很少碰,基本都是玩卫星轴的 ...

嗯,我都不调哪些,无所谓没觉得杂音什么的

网友:
第一个,成色太差了

网友:
垃圾佬的快乐

网友:
小键盘不错,能凑出来就是高手

网友:
机械键盘的优势可以洗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