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业余爱好就这几样就够了,我它吗就没用过其它,

楼主(2025-04-04):
如题,如图,搞得多先进也就鸡吧那样,

楼主:
还有2个这鸡吧

网友A:
助焊膏(细毛刷蘸那个)是哪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助焊膏(细毛刷蘸那个)是哪样的?

估计是酒精加松香

网友B:
还缺几样:示波器搞一个,体视显微镜搞一个,可调电源搞一个

网友C:
你的工作室是在阳台吗?

网友:
锈迹班班,满满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膏(细毛刷蘸那个)是哪样的?

焊锡膏加酒精自己搞,目的是防止硬化,一直用这个,有一管维修佬助焊膏一直没来得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缺几样:示波器搞一个,体视显微镜搞一个,可调电源搞一个

不要示波器,有可调电源和放大镜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作室是在阳台吗?

没办法,只有阳台了

网友D:
最关键的铁板烧搞个啊,现在都是贴片

网友E:
我今天还盯着我的万用表,想着我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测通断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铁板烧搞个啊,现在都是贴片

也有啊,不常用就没发图啊,

网友:
风枪可以,就是烙铁有点低了,大焊点可能焊不动,936我就不敢焊18650电池,我拿t12焊电池,必须原装t12日本进口芯哪怕是二手的,国产的芯不行。

楼主:
18650不就是一把普通烙铁就解决了的问题,为啥搞复杂了

网友F:
所有搞维修的都是垃圾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示波器,有可调电源和放大镜台灯

示波器可以有,虽然没什么鸡吧用,但是装逼用挺好,让人一看就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这装备对业余差不多了,主要还看技术;我就多了个可调,风枪我很少用,一年用不了2次
上次修电子钟把芯片搞烧了,所以买了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还盯着我的万用表,想着我其实用的最多的就是测通断和电压……

你还差一个指针万用表,测可控硅和igbt有用,当然测大电容漏电流也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有搞维修的都是垃圾佬

所以菜鸟仪器仪表一个比一个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