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耐力板是一种高性能的工程塑料制成的板材,也称为聚酯纤维耐力板、PC板、聚碳酸酯

楼主(2025-04-04):
买了几块2毫米的,感觉太薄了

4毫米厚的能结实很多很多。透明的

https://m.baike.com/wikiid/6890610972410156946?share_token=1006354b-0695-4612-acca-e2c1ab864df4&tt_from=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source=copy_link - 耐力板[以聚碳酸酯加工而成的板材] - 抖音百科 - 今日头条

网友:
之前买过做雨棚,两年左右开始黄了,表面也有一些细微的裂纹。不知道是不是买到质量不好的,还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属性。

网友A:
我以为透明的都是亚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透明的都是亚克力的

也许亚克力落后了

网友:
这玩意也有好有坏,时间长了发黄

网友:
这雨挡不耐用没几年就老化变黄了

网友B:
不吹不黑,你看大多数合资车的车灯,基本都是聚碳酸酯这个材料做的。10多年透明度依旧很好,也不发雾,发白。反观国产车,大灯5年往后,很多都雾蒙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吹不黑,你看大多数合资车的车灯,基本都是聚碳酸酯这个材料做的。10多年透明度依旧很好,也不发雾,发白 ...

同样的材料,质量差很远的。你搜一下品牌货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材料,质量差很远的。你搜一下品牌货是什么?

是的,我的意思是,聚碳酸酯这个材料应该是很好的。

楼主:
亚克力专用无痕胶水透明有机玻璃板仿氯粘合剂快干甲烷胶abs专用

网友:
话说用这种材料给台锯什么的做个防护罩效果怎么样?

我还有个角磨机支架,也想加个防护罩,总怕会崩片.

楼主:
PC板用416胶,401胶可以

网友C:
强度超过强化玻璃和亚克力板数百倍,我怎么觉得像吹牛呢。
百度了一下,百度百科这样描述“抗撞击:撞击强度是普通玻璃的250-300倍,同等厚度亚克力板的30倍,是钢化玻璃的2-20倍”
这样的描述还具备可信度。
抖音百科里“强度超过强化玻璃和亚克力板数百倍”,是“强化玻璃”(即钢化玻璃)的数百倍,这个就觉得不大可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吹不黑,你看大多数合资车的车灯,基本都是聚碳酸酯这个材料做的。10多年透明度依旧很好,也不发雾,发白 ...

车灯罩发黄发雾都是因为外层的UV漆变性导致的,内层的碳酸酯板没有问题,可以将外层打磨后重新涂UV漆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车灯罩发黄发雾都是因为外层的UV漆变性导致的,内层的碳酸酯板没有问题,可以将外层打磨后重新涂UV漆解决 ...

uv漆是个什么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v漆是个什么材料?

涂在灯罩外边保护灯罩,增加透光性,需要紫外线(UV光)加速固化的涂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涂在灯罩外边保护灯罩,增加透光性,需要紫外线(UV光)加速固化的涂层

谢谢大佬,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学到了

我也就是一个小学生,哪里是什么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超过强化玻璃和亚克力板数百倍,我怎么觉得像吹牛呢。
百度了一下,百度百科这样描述“抗撞击:撞击强 ...

是的,这属于自己乱编数据

网友:
一直以为PC板就是亚克力板的一种。不过确实比亚克力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