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做了个SSD,分享SM2246XT跳线(板号MT-SM2246HX-15-8BGA152-V1.0)。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5-04-04):
接了个做U盘的活朋友拿来一块硬盘

颗粒拆了,跟之前拆的一个缓存一起,U盘的名字我都想好了:Big S(谐音梗懂的都懂

硬盘做好了,这8颗7DDJ终于找到了归宿。另外吐槽双面贴各种开焊,我太难了还好没翻车
贴片过程略
图片上的字不一定看得清。土狗跳线在主控左边,CE跳线从上到下65128743(类似板型的跳线坛子里有大佬发过,这个板子略有不同)。
另外,这块板子8贴2CE的贴法有点意思,顺序:正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1234,背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8765(好像是吧记不清了,反正先贴下面),感觉就像把8贴的板子下面4贴折到背面似的。

开卡过程

嗯看似一切正常

跑分是个漫长的过程

请教问题:
1,4K写这么慢是不是不正常?如何解决?
2,这两颗大S贴在ASM1153E桥接的2246EN板上是否可行?
谢谢大家!

网友A:
8粒才128G是不是太小了啊?4K电影一部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粒才128G是不是太小了啊?4K电影一部就差不多了

是吧,我第一块SSD就是128的,430块呢

网友:
这么小的片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