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这个检测NTC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老是出错

楼主(2025-04-04):
无adc,无定时器.
RC检测NTC的温度.

网友A:
这样不行吧?一般模拟ADC是这样做的:
https://blog.csdn.net/mangu76/article/details/77419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吧?一般模拟ADC是这样做的:
https://blog.csdn.net/mangu76/article/details/7741906/ ...

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通过软件计算充放电时间. 算出NTC阻值
得出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通过软件计算充放电时间. 算出NTC阻值

原理上就是不行的:没有参考电阻就无法知道待测电阻多大,每颗芯片的翻转电压都有差异的,甚至同一颗芯片不同电压下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如果只需要知道大概阻值,可以这么做,但是,参数可能要调整,当R6阻值很大时,C4的充电时间很短,定时器精度不够的话无法区分,建议C4增大到1uF以上。

网友B:
可以 应该是你的程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就是不行的:没有参考电阻就无法知道待测电阻多大,每颗芯片的翻转电压都有差异的,甚至同一颗芯片 ...

原理上也是可行的,我已经弄好了.
现在标定好温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应该是你的程序不对

弄了一下午,弄好了. 现在标定好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外部加运放或比较器,电平转换可靠。单片机高低电平直接采集一般精度不高。

网友:
C4接到VCC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