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高频电桥如何选择

楼主(2025-04-04):
玩了十年的矿石收音机论坛,贡献了很多科技。矿坛每况愈下,人越来越少。坛主像有精神病一样,说点他不爱听的就封号。君不正臣投外国,特来归顺数码之家。
我最近想买一个高频电桥,主要用来测量电感和电容。众所周知,频率上了兆,寄生参数多,必须要用高级货。可是我是个穷鬼,预算只有三千块。咸鱼里多次对比,有惠普的4275型和4192型比较合适。都是上古仪器,资料也不好找。电桥购买需要注意哪些,重点看什么参数,需不需要高频探头?来此寻求帮助,大师们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A:
LCR 819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R 819考虑下

频率低了一点,我现在玩100M无线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R 819考虑下

频率不够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地方:
为数不多的技术帖里整天掐架。
高手要么被封号,要么潜水。
偶尔出现一些爱提问的小白,先被群殴,然后封号,结果就是讨论技术的越来越少
那些几十万分的“元老”,整天讨论的都是吃喝拉撒家长里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地方:
为数不多的技术帖里整天掐架。
高手要么被封号,要么潜水。

里面的元老就像皇帝一样,说一不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地方:
为数不多的技术帖里整天掐架。
高手要么被封号,要么潜水。

感觉那里总喜欢讨论收音机,很无语,老掉牙的东西还玩的不亦乐乎,搞不懂有什么乐趣

网友:
来数码论坛,发现大家都是垃圾佬喜欢逛垃圾站,预算三千买工具,那是绝对的土豪。本论坛讨论万用表都比谁的炮灰表便宜,哈哈哈!

网友C:
不要那么高达上,100K的二手电桥应该够用。不行再买个Q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那里总喜欢讨论收音机,很无语,老掉牙的东西还玩的不亦乐乎,搞不懂有什么乐趣 ...

小心他们看到把你那边的号封了

网友D:
矿坛以前有号,久而不用忘记密码了,这里玩无限垫的坛友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那么高达上,100K的二手电桥应该够用。不行再买个Q表。

Q表也能测LRC?

网友E:
预算三千,还是自费,绝对土豪级别,膜拜大佬,我的全套家当可能也不值三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坛以前有号,久而不用忘记密码了,这里玩无限垫的坛友不多。

无线电论坛不多了

网友F:
上三千买工具,够豪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预算三千,还是自费,绝对土豪级别,膜拜大佬,我的全套家当可能也不值三千 ...

我前后都花了好几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三千买工具,够豪的了

无线电,无限往里垫

网友G:
矿坛的风气被吐槽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还是数码之家这边待着舒服。我现在用的是中创的ET-430手持电桥,100K的,去年买的不到600,主机+一套原厂的开尔文夹子,自己又做了两套开尔文镊子和转换器,业余用着够用,毕竟我也是业余玩玩电子,太高级的台式专业电桥我也没用过,所以不好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矿坛的风气被吐槽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还是数码之家这边待着舒服。我现在用的是中创的ET-430手持电桥,100K ...

我都清一色进口

网友:
这个是我平时用的4287A。到了1MHz以上就不是用探头了,而是必须上夹具,最好原厂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