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索尼BC-9HS口香糖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5-04-04):
取电池感觉温度较高,会影响其使用寿命?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流大了,改成CJC5288吧,论坛有人捣鼓的...

二○二五年四月四日

网友A:
强迫症犯了,电池放哪里充电的,侧面?底部?麻烦你再拍个照补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犯了,电池放哪里充电的,侧面?底部?麻烦你再拍个照补上来吧 ...

肤浅了,结构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犯了,电池放哪里充电的,侧面?底部?麻烦你再拍个照补上来吧 ...

网友:
专用电池充电器,当时另售价应不低

网友:
电池专用充电器

网友:
电池发热说明充电电流过大,可以调整电流

网友:
当年买不起的设备

网友:
这个是牛冲

网友:
1.44v终止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如果镍氢电池发烫,电解液容易缺水,导致内阻变大,大电流负载直接低电压关机,小电流负载能用百分之60以上容量。充电器用料好,有单片机,要是能检测镍氢发烫,赶紧切换小电流慢充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