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到的MS605数控可调电源,拆开看看

楼主(2025-04-04):
上次拆了个30V  5A的,看见店里有60V  5A的,又下单了一个,拆开看了下, 内部结构基本是一样的。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小巧的电源

楼主到手多少钱

网友:
做工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长度不到20cm,确实挺小的。

网友:
据说会啸叫

网友B:
数控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巧的电源

楼主到手多少钱

PDD到手券后126元

楼主:
不会的,只有在完全短接正负极的情况下有轻微的声音,但都会给风扇声覆盖了,听不见的。正常带载测试满载都没任何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精度怎么样?

出厂精度就很不错了,支持自己校准的。

网友:
30V5ADE 啸叫的叫人心烦

网友:
结构紧凑小巧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价格不错啊。反正现在都不用牛了。

网友:
做工用料可以

网友:
好像看到过,咸鱼标价150多。。

网友:
楼主是土豪玩家!感觉着数控电源不如变压器的耐用。

网友:
维修电源我还是喜欢线性的。

网友:
220v转换开关空的

网友:
搞不懂设计这个开关的目的,本来开关电源用主动pfc就能支持宽电压输入

楼主:
我也留意到了,可能是忘接了,板上留有点位,街上两根线就好了,倍压整流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