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黄铜材质的镜面打火机洗个玻璃澡,再也不怕划伤了

楼主(2025-04-04):
太光了,有一点划痕就不好看,而且用几次就氧化,关键是氧化还不均匀~于是~~

用抛光板耽误擦擦擦,还是挺亮的~

碎钢化玻璃渣半桶~然后就简单了~加水~摇~~
~于是得到了~滚花版打火机一个~

楼主:
这下也不怕划伤了,氧化随便不均匀都没事了,反而感觉很上档次

网友:
这办法好太有创意了

网友:
不错!一举两得

网友:
由镜面变成磨砂面,两个极端。

网友:
感觉还是氧化后好看

网友:
相当于喷砂了呗

网友:
酒保工时费贵吗?

网友A:
好创意,看来今晚得出去找个车玻璃和一块板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看来今晚得出去找个车玻璃和一块板砖了。

坐等大佬出二手玻璃渣和板砖

网友B:
没有玻璃渣用小石子效果也一样,所以这种表面又叫石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玻璃渣用小石子效果也一样,所以这种表面又叫石洗

之前试过了,绿沸石,火山石小块的,都不行,摇10分钟也没太好的磨砂+划痕效果,后来想到了碎碗,陶瓷硬度比较高才行,但没那么多碗砸,无意看到了钢化玻璃渣,正好用~也好用~3分钟搞定

网友C:
为什么加水,不加水摇晃不也一样?

网友:
抽象大师作品,

网友D:
老实交待,从哪想到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加水,不加水摇晃不也一样?

加水干净点,摇完会有玻璃灰,省的飘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实交待,从哪想到的方法

传统工艺,瓷洗,琉璃洗,砂石洗~~针对材质不同,用不同的磨料,效果达到预期~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