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Alcor Micro(安国)SC908(N)L/AU6989(N)L [CF02] - F/W D50A 用什么版本量产

楼主(2025-04-04):
开始是灰的 已经是21的版本了  不知道 哪个版本可以啊啊 啊啊啊!!!求助求助!!!

网友A:
2012到2016之间的版本
推荐win8系统下用usb2.0口量产
右键管理员身份打开工具
退出前记得去设置勾选退出MP卸载驱动,否则usb鼠标有概率抽风
我这边挂代理打不开usbdev,看其他坛有能不能补个旧版工具合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2到2016之间的版本
推荐win8系统下用usb2.0口量产
右键管理员身份打开工具

嗯 感谢  我去试试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