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海康威视热成像仪型号DS-2TP31B-3AU,不出图像故障

楼主(2025-04-04):
请教一下坛里的高手,这种现象是哪里坏了?开机画面如倒数第二张图,倒数第一张图是点燃的烟头的图像

网友A:
好像跟手机进入不了系统要重新芯片值锡一样,等高手回答

网友B:
不能返厂吗?看见intel芯片 感觉很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手机进入不了系统要重新芯片值锡一样,等高手回答

系统正常,能进设置,能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返厂吗?看见intel芯片 感觉很高端啊

2020 年出厂的,已经超保修期了,返厂不知能花多少钱

网友:
这个不好修,感觉是镜头或图像处理部分的问题。

网友:
楼主当时多钱买的

过保了

网友:
这玩意儿贵呀!

网友C:
我玩优利德热成像,是一个摄像头录视频,一个是激光测温度,你把录视频的摄像头拔掉看一下会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优利德热成像,是一个摄像头录视频,一个是激光测温度,你把录视频的摄像头拔掉看一下会提示什 ...

拆掉摄像头模组排线后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掉摄像头模组排线后是这样的

拔掉以后还能出这种图像吗?感觉是设置问题,朋友那台优利德就是把录像摄像头关掉后,会想下图这样只显示热或冷的图像。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D:
可能是传感器内部真空失效,或者排线暗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以后还能出这种图像吗?感觉是设置问题,朋友那台优利德就是把录像摄像头关掉后,会想下图这样只显 ...

这张图是我点了个烟,照射烟头时候才出的模糊图像,拔掉摄像模块的照片在10楼,这个机子没有摄像头关闭功能,感觉像13楼说的传感器问题,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传感器内部真空失效,或者排线暗裂。

谢谢,我再看看排线有没有问题,我感觉像你说的传感器内部真空失效概率比较大

网友:
查查摄像头的供电吧!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很难秀雅!!!

网友E(2025-05-29):
这应该是早期的H10,那会儿海康威视还没改名海康微影。早期的h10貌似能测500多度,而后来的h10就只能最高35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早期的H10,那会儿海康威视还没改名海康微影。早期的h10貌似能测500多度,而后来的h10就只能最高35 ...

是的,还是海康威视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