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这个保养有多疯狂!“师傅”多加了一升多机油,忍不住自行处理了!

楼主(2025-04-04):
车子保养有半年多了,一直被启动后莫名奇妙的异响困扰不已,上次发帖抱怨发现的机油位超高问题,------------师傅加机油量超出油尺上限,无德还是无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251113

得到各位大神的支持,于是准备了一些材料,今天终于得空下手了!

网友A:
不是熄火10+小时后测油位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熄火10+小时后测油位吗?

此处“热”车指的是熄火后几分钟,发动机未“冷”

网友:
有啥不好的吗?
超量应该是容易溢出来,没啥问题啊!

网友B:
别这么抽啊  容易搞坏这个泵   你应该找个壁厚的瓶子  接两根管  用泵抽瓶子里的空气  另外一根管抽油   抽油管多插进去一点 抽气管短一些

加机油需要 注意  比如一般加3L的 先加2.8左右   加完 等一分钟以上再看   因为机油得流下去    看标尺 的最低和最高的3/4基本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加的刚刚好到最高限  那就肯定多了

网友:
多了应该是会烧机油,不仅浪费,关键是对发动机不好,以及对排气的催化剂不好。

不懂,估计的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还真强,自制泵......

网友C:
才知道变速箱也有油尺?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这么抽啊  容易搞坏这个泵   你应该找个壁厚的瓶子  接两根管  用泵抽瓶子里的空气  另外一根管抽油   抽 ...

您的方法很好!泵在某宝买的就十几块钱,不计较了。先前保养是外面店加的油,原是相信他们的“专业”,谁知道是个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知道变速箱也有油尺?没看过

我也是才知道变速箱竟然也有油尺,都不知道在哪儿

网友D:
外面的店子基本都这么干,不懂加多少,反正多了总比少了好,就能多加就多加。反正一般车主也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面的店子基本都这么干,不懂加多少,反正多了总比少了好,就能多加就多加。反正一般车主也不懂。 ...

按桶算钱的,多加你也占不到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桶算钱的,多加你也占不到便宜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在修理店看来,加多比加少好。不是说加多了我们占了便宜。
因为加多起码不会因为漏机油烧机油引起车主投诉,但加多了的危害是慢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在修理店看来,加多比加少好。不是说加多了我们占了便宜。
因为加多起码不会因为 ...

思维问题,小时候大人总是让小孩多吃点,总觉得比少吃好

网友:
小工干的吧,,,,换一家

网友:
可以用放油螺丝解决问题。

网友F:
变速箱也有油位尺么?

网友:
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就自己换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速箱也有油位尺么?

这里是有变速箱油尺的车型,没有油尺的车型,就只能找油位观察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