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鼓包的 超威48v16a 锂电池 DZ48N-16EM

楼主(2025-04-04):
拆解鼓包的 超威48v16a 锂电池 DZ48N-16EM
垃圾堆捡的 ,看商标是21年生产的。看型号M应该代表锰酸锂吧,循环寿命估计只有300多次 堪比铅酸

已经鼓包严重了,加上进水,铝极片腐蚀很厉害了基本都断了。
单片电压还有2.2v左右 这个能放气后继续利用吗?

网友:
软包电池,鼓包很正常。

网友:
能使用,但最好不要放气法修复,很危险,且使用寿命会明细减少

网友:
软包电池不适合用在电动车上

网友:
看着就害怕,处理了吧

网友:
别了吧,不怕用着用着炸了?顶多外壳和保护板留着,电池废品卖掉

网友:
鼓成这样,还是放弃吧

网友:
鼓包因为外皮是软的可以变形  像圆柱状的不会变形 但压力高了会把保护阀顶开 你还是不能用

网友:
明确告诉你,已经没有必要了,我试过给电池放气的,鼓包倒是不鼓了,但是电池本身实际用下来,容量也是衰减十分严重的,已经没办法正常使用了,也就是说已经彻底报废了

网友:
腐蚀有点严重

网友:
据说动力锂电都会出现轻微鼓包,随着使用,但是不会这么明显。电动车普通人不用跑长途铅酸也够了,不容易故障,价格实惠

网友:
超威锂电一直很垃圾

网友:
没必要继续用了,直接废弃吧

网友:
鼓包的还是放弃吧

网友:
鼓包说明快坏了!

网友:
鼓包~可以放气,继续用,多用一次是一次!

网友:
鼓成这样,就差着火了。

网友:
软包电池不好

网友:
微鼓还没事,这个电芯鼓成馒头了,就算没废也不敢用了,内部电解液分解严重,说不定长了很多锂晶枝,有自燃风险

网友:
既然是软包电池,厂家有点敷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