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广告贴,测一款“虚标”电源板(MEGMEET MP25P-15-abc)

楼主(2025-04-04):
淘宝上看到一款25W 15V1.67A电源裸板,红包后3元到手,然后各种蹂躏、各种测试。

测试后认为,这款电源虚标了,应该标为40W 2.66A

借用店家的图片

自己拍摄的图片,和我的21V充电器外壳比较,刚好能放入。改电压为21v充电器直接装入。

正面图片,可以看到各种参数

反面图片,改电压只要调整R10和R11就可以,我在R11上面叠焊了33K电阻,电压改为21V。改恒流要调整RC1电阻,当RC1为15毫欧时恒流值为2.33A。

空载功耗太小,功率插座显示为零。

用我的牛肉白光测试,10秒化锡,12秒达到300度。用白光烧水10分钟,电源变压器温度45度。功率插座显示45w,这里解释一下,因是恒流值为2.33A,电源电压自动降低到18V。

为我的21V1300ma锂电池充电,功率插座显示大多数在45W,甚至会上升到55W,用半个小时充满了我的1300ma电池,说明充电电流在2A以上,以前用电锯自带的充电器需要4个小时。

上电路图

自己拟添加的改转灯电路图

总结:这款电源板3元物超所值,可以改12V-21V锂电池充电器,功率控制在40W以下,或保守点30W以下较为适合。
我准备改为21V,装在光猫小电源壳中,代替我原机笨重的20V45W电源为笔记本供电,为我的牛肉白光供电,为我的5串锂电池充电。

网友A:
恭喜改造成功,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改造成功,手艺不错。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还没有改呢,准备装进上边的小壳子中,代替下边的笔记本电源

网友B:
同步整流,这个芯片最大65W

楼主在老谁家卖的

网友:
正品电源大多都能超过标示的功率1/3这样吧,手里一个航嘉的12V2A的光猫电源,可以带载接近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这个芯片最大65W

楼主在老谁家卖的

3168c才能达到65W,这个是INN3165C,厂家建议功率30W内,实际在40W长时间测试通过

网友C:
那颗芯片好像是氮化镓?购买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这个芯片最大65W

楼主在老谁家卖的

淘宝5元的,我每天省钱卡2元红包,减后3元到手,搜店铺 恒利电源

网友:
不用改变压器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颗芯片好像是氮化镓?购买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吗?

不是氮化镓,开关变压器频率100khz以内,只是同步整流,效率91%以上。搜店铺 恒利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这个芯片最大65W

楼主在老谁家卖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528679096285

网友D:
转灯电路U3是什么型号集成运放

网友:
这电源板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着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灯电路U3是什么型号集成运放

就是耐压30V的通用单运放,lm358对应的单运放lm321就行,当然用lm358的一半也行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还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主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高手,早安

网友:
确实不错,很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