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异极战魔者机械键盘(EPICGEAR DEFIANT)

楼主(2025-04-04):
异极,来自宝岛台湾的品牌,技术成熟,用料实在,这个键盘采用直接拔插换键的方式,方便快捷,哪个坏了换哪个,不用拆解整个电路板,不用动焊锡烙铁,当然为了保证质量和可靠性,这个键盘的触点全部采用了镀金处理,这也是这个键盘价格不菲的原因吧。(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看外包装那让我想起了铁修罗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A:
滚轮调节音量?好评。

网友:
外观挺炫酷的,不过这些年来,我都对鼠标键盘没有啥大兴趣了。。。

网友B:
确实是可以拔插,不过针脚这么独特的轴体,想换都没的找,是需要自己剪脚加工吗

网友:
自带滚轮的机械键盘少见,热插拔镀金触点肯定贵。

网友:
还是用咱的双飞燕薄膜的把

网友:
键盘还带鼠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调节音量?好评。

调节音量,按下禁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可以拔插,不过针脚这么独特的轴体,想换都没的找,是需要自己剪脚加工吗 ...

说的是,不过这个用料坏的几率不大,况且可以很方便把不良键跟闲置少用键对换。

网友C:
没看到拔出来的轴是怎样的

网友:
滚轮调节音量,罗技高端的键盘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拔出来的轴是怎样的

图6有一个  没有特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