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DC充电口)加Type-C充电口

楼主(2025-04-04):
早先买的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内置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有专用充电芯片充电,采用3.5mm DC充电接口。为了充电方便,加了一个Type-C充电口,使用效果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款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内置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有专用充电芯片充电,采用3.5mm DC充电接口。

这款停电应急灯外壳支持充放电小板,留有接口,使用不干胶贴住了。利用这个充电口,加装Type-C充电口。

使用这款DZY套件,Type-C充电口小板,支持PD充电。

将Type-C充电口小板固定在一尺寸合适的旧电路板(玻纤板,比较结实)上,插接在原缺失的充放电小板卡槽位置,加以固定即可。另一端并接在原充电口处,原充电口仍然保留。

相关链接:
拆一个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DC充电口)

网友A:
感谢分享,果然C口的通用性更强,但是圆口其实也挺耐用的。。。记得我家两把电蚊拍改锂电电池都换了6mm的大圆孔,不用担心插反或者松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果然C口的通用性更强,但是圆口其实也挺耐用的。。。记得我家两把电蚊拍改锂电电池都换了6mm的大 ...

早先改装锂电池供电,用的都是3.5mm DC充电接口,4.2V直充。

网友B:
不太喜欢这种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喜欢这种造型

这是几年前应急灯新推出的产品,利用当时LED灯泡模具。现在的外观种类多不少。

网友:
老哥手巧,改完了之后支持Type-C和DC圆口双路充电

网友:
说实在的现在搞这些没啥兴趣了

网友:
现有双接口,加个C口更通用,方便

网友:
充电板都加的话,再加无频闪手电驱动,替代闪光在循环内自带驱动。

网友:
其实这个充电也不错的

网友:
欣赏折腾后的作品。

网友:
没有必要改C口!!!

网友:
就是个折腾,理解,赏点家元吧

网友:
改成C口方便些充电,不改也没有多麻烦。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不用自己开孔 省事了

网友:
改C口只是充电方便而已,充电速度还是很慢了

网友:
改得漂亮,外壳还有预留口,省事儿了

网友:
这种套件改起来挺方便的,尤其是带线的

网友:
不带保护的,很容易就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