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Magic5Pro手机不开机-充电烧坏PM8550VE电源IC及烧糊板层短路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05):
邻居送修一台荣耀Magic5Pro手机,说是充电接触不良了,拿到手后发现压根都是充不了电的无电流

查了下图纸,这机子,哎,双层主板,多块小板叠加的,维修难度就增大了

拆机

万用表测试电池还有3.87V,证明电池还有电,如手机正常,这电压是可以开机的

再测试USB电压有无过来主板端,实测5V已经到主板了

准备拆下主板进一步检测

拆下主板的CPU屏蔽罩

为了便于检修,需把屏蔽架中间的部分剪掉

测试电源二端的阻值,短路了

用热成像检测下发热点,有些不妙,不在能看见的这面,推测是发热部位的背面

仔细看点位图,应该就是这边的部位有短路

只能分层检修了,主板上手术台(新买的),小巧重量大,挺好用的

热风枪加热拆下上层小板

来个合影,拆下来容易,焊回去就有些难了喽,不信你来试试

发热部位是颗电源IC,型号为PM8550VE,专业术语叫做PMU

来张单独的照片,才勉强看清IC上的丝印文字

万用表测试下短路的网络

继续用热成像仪来锁定故障点,看见了吧,就是U4700有问题

快克861热风枪拆下PM8550VE,不难看出,IC边上那里烧糊了,主板上也烧糊了

万用表测试短路的网络,虽不完全短路,但二极体压降值仅0.008V,仍然是短路的

先把焊盘上的锡拖掉清洗干净看看,主板板层烧糊后已有一个小坑了,此时测试仍然阻值很小呈短路状态

上手术刀,这是真的医院用的手术刀及刀柄,进口的羽毛牌,价格不便宜,自己可以某宝搜下

显微镜下用刀片刮开烧糊的部位

测试原短路的网络阻值恢复正常了

绿油盖住刮开的位置,此网络有很多个焊点是相通的,不必进行飞线做人工焊盘

这是拆下的烧坏的PMU芯片,边上也是烧糊了

焊上新的PM8550VE

万用表再次测试下 阻值正常

准备贴合上层小板,原锡未被破坏很完美,无须重新植锡

贴合完毕,难度是有些大,毕竟板薄且长,高温后易变形

主板装机壳中,插上充电线,电流有了,也亮起了荣耀LOGO

清洗干净主板,准备装机,散热硅脂完好,加上有螺丝锁住主板,不必打上新的散热凝胶

装回主板,扣上所有摄像头

螺丝锁上主板的护板

插充电线开机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荣耀Magic5Pro不开机故障,这机当时买好像挺贵的,毕竟是pro版大容量(官方售后的优惠价换主板都要1899元,原价2399元)

邻居给我送鸡腿来了,采购PMU元件及钢网折腾了几天,钢网暂未用上,因为原锡贴合完好了!

发贴码图文不易,分享故障维修方法更不易,走过路过,坛友们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赞收藏回帖+赞赏!
END

楼主:
充电功率大不是好事,你们看苹果手机为何没有100W充电的,关键是这台机不知是用原机的65W充电器充坏的,还是用新买的手机100W充电器去充坏的,还是曾用过山寨充电器等,只有顾客自己才知道

网友A:
大佬设备齐全,技术高超。这个绝对得专业人员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设备齐全,技术高超。这个绝对得专业人员才能修。

哈哈哈,欢迎围观!

网友B:
专业维修,需要专业工具,分析判断的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需要专业工具,分析判断的很准确。

欢迎围观!

网友C:
这就叫做专业,大哥技术真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叫做专业,大哥技术真牛掰

记得有需要修的手机电脑可以找我哟,精工品质高标准维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功率大不是好事,你们看苹果手机为何没有100W充电的,关键是这台机不知是用原机的65W充电器充坏的,还 ...

非也,快充消耗的是电池的寿命,慢充消耗的是我的寿命,而且坏了还能给楼主加鸡腿,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也,快充消耗的是电池的寿命,慢充消耗的是我的寿命,而且坏了还能给楼主加鸡腿,何乐而不为 ...

所以你还是不懂电路

网友E:
围观!围观!这个修好不容易啊,特别是小板与小板之间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围观!这个修好不容易啊,特别是小板与小板之间的连接。

对头对头,实属不易

网友:
官方报价都是直接换主板,不会查得这么仔细

网友F:
不知道这样修一下要不要5张。。

网友G:
好手艺起死回生,资料也保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样修一下要不要5张。。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起死回生,资料也保住了

就是要资料,人家有京东E卡2000块,其它手机登了账号结果显示不出来E卡

网友:
很专业的 手机双层主板也能修理。

网友:
喜欢上了那把手术刀。可看了看俺这业余级别的,算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