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30A三元锂电池能跑多少公里速度?

楼主(2025-04-05):
到手的电池,居然没有车来试机,要试车还要换控制器,麻烦中暂时放一放。有经验的网友有没有玩过72V的电压速度应该能上到八十以上吧?充满电电压上到83V。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只与续航有关,与速度无关

网友:
看电机电动车情况,

网友:
先去看看电机功率,再百度一下算法,然后自己拿笔演算一分钟,我原来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原车电机换小牛3000W电机

网友:
影响实际距离因素太多了,估计一般120公里左右

网友:
三元锂可是个大炸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只与续航有关,与速度无关

速度越快,能跑的公里数越少。

网友:
这都没等量关系,你看穿越机电池,没手大,人家速度100多公里。电压只是很小一方面。

网友:
电池的重量轻,整车的重量也轻了不少,速度会提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越快,能跑的公里数越少。

是不是速度与电池容量无关呢?

网友:
电动车速度可能取决于控制器和电机功率,电池应该基本上决定续航,我车是72V 21.8A 铅酸电池,电机是台湾的那啥牌子忘记了,艾玛原厂控制器,最高速度52左右,是真实手机测得的真实速度,我亲戚买的山寨电动车,也是72V,据说3000W电机,铅酸72V 35A电池,最高速度小70。
供你参考。

我们一般都不敢骑最快的速度,非常不安全,毕竟是两轮电动车,车架,轮胎,减震,刹车都没法跟摩托车比,我车日常也就35左右的速度。

网友:
博邦用博力威 锰铁锂很多和 三元一样放电平台。。。。

网友:
会搞的话,速度130没问题,续航250没问题

网友:
小细轮车匀速可以跑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容量只与续航有关,与速度无关

72V和48V不一样吧,电压毕竟高了。速度最直接的与电压相关。

网友:
放电电流的大小决定了一切,当然电压越高越好,电机、控制器都要跟上

网友:
电机、控制器的功率、电压高低都与速度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72V和48V不一样吧,电压毕竟高了。速度最直接的与电压相关。

72V与48V电机本身就不一样,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