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QICHENG电子显微镜不显示拆开修复

楼主(2025-04-05):
拆修一个显微镱,通电无显示输出,拆开后检查一个小电容漏电,拆下更换后功能恢复。

网友:
不错,修好继续用

网友:
修机小能手

网友:
好东西, 修电路的好帮手

网友:
又是电容篓的祸

网友:
带高清接口好东西

网友:
怎么快速找到是电容的问题呢?热成像?

网友:
楼主好手艺好技术

网友:
怎么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钽电容和瓷介质无极电容,这两类很少坏的(相对而言)。

网友:
电容造成的小问题大故障

网友:
放大的还挺清晰,维修好帮手~

网友:
技术不错。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显微镜这么长吗?

网友:
小电容漏电的问题现在很多的

网友:
这个好啊,维修起来更方便了

网友:
自己做的?还不错

网友:
我以为是需要给样品室抽真空,电子束扫描才能成像。原来是数码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