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玩具故事机

楼主(2025-04-05):
拆过好几个故事机这个质量还可以。全志芯片XR871

网友:
这个很一般啊

网友:
这单片机功能还挺大

网友:
这是高级版 一般的玩具是牛屎芯

网友:
虽然不是牛屎,也只是普通玩具而已了

网友:
单片机功能还挺大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我有个牛屎加储存芯片的,比这简单多了

网友:
玩具级别的,做到这份上也就很不错了。

网友:
功能还挺大

网友:
外观擦擦啊

网友:
连接线基本都是插接的,好评。

网友:
质量可以,故事好听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里面还有点东西啊

网友:
肯定要联网才能用。要是开源本地更好,往存储卡放音频,和故事机同样文件名,能自动读取。

网友:
玩具故事机,功能也很多的。

网友:
类似的我家有好几个,有一个坏了,塞了个MP3播放模块。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