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山拆解:把儿子闲置的智学库可移式LED灯拆一拆,空间足够日后改造啦

楼主(2025-04-05):
家里一共有两套这个灯具,原因很简单——我家两个小子,领导刷抖音看着感觉有必要,所以每人买了一套智学库家居的学习桌椅套装(哎,眼泪哗哗的流啊。。。之前我修过一次椅子的可调节螺旋座,品牌方倒是挺大方的,坏了一个塑料座,给我发了4-5个过来,说是备用)

今日在家搞卫生,顺便清理一下。以下帖子内容,图片较多,如果手机观看,加载速度可能慢,请慢慢欣赏,手机耗费流量可能也会相应增加。

品牌:智学库——可移式LED灯具
型号:ZD-A01
工作电压/电流:额定输入 5V 1A
额定功率:5W
功率因素:0.5
光源功率:24x0.2W/LED模块

采用6mm的大圆孔DC插口,其实也安全方便,避免MICRO USB口插反这样的情况(当然,如果是C口也挺好)

触摸感应开关,模式切换也采用触摸感应的形式。可以切换高中低三种亮度,以及白、黄、白黄混色三种色彩。灯头自带柔光罩,但是匀光的效果一般。

既然是清理看看,那找个突破口吧。
经验告诉我,一般从贴有泡棉或者防护胶的位置容易实现。
果然,底部的泡棉胶揭起一个角,看到将铁板固定的螺丝孔位。

小心将大面积的泡棉胶撕下,露出光溜溜的铁板

22合一开始上场,拧这些螺丝就是小菜一碟啊
很快四个螺丝放一边去。

再把铁板也抠出来,露出内脏——我去,够简洁明了啊。

这块铁板估计差不多1.5-1.8的厚度,有相当的重量,完全就是配重防止台灯重心不稳。

整个底座的总厚度大概有18mm左右,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拿18650电池来对比了啊

这样看,直接上18650电池可能无望(除非改掉底部的盖板)
但是内置那些从手机、平板或充电宝拆出来的钢壳或软包应该是毫无压力的。
例如,我拿了两块手机电池比划比划,一块1700mAh,一块1800mAh。
说不定直接放充电宝的10000mAh电芯也可以哈。

内部简洁,但是空间还算挺大,所以日后还有机会改改。
到时把电芯、充电板以及切换开关塞进去,还能当个应急台灯或户外露营的桌面照明用用,倒也挺美的。

看看主控PCB板,这灯里除了灯珠、DC座,也就这块板最值钱了吧。。。

先暂时装回去,过几天找一下材料,思考在哪里开孔及切换的方式,把合适的闲置充电宝的电芯利用上,再整理个帖子来发发。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灯的品质还可以。

网友A:
这点功率只适合当床头灯吧,当学习灯是不是太坑娃了

网友:
改造价值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功率只适合当床头灯吧,当学习灯是不是太坑娃了

所以被闲置下来给我夜间看看书用呀,给儿子用了领导以前活动发的米家那个红点长臂灯

网友:
动动脑动动手,改造起来也不难

网友:
学习用的灯,至少要个品牌货。

网友:
为了孩子视力,还是用个更好的台灯吧

网友:
电池是不是差了点。

网友:
音音够害人的

网友:
改成超大容量的

网友:
我的那个都放弃,想要亮度,比较费电,点不到多少时间反而感觉麻烦些了

网友B:
LED灯是买家具送的?

网友:
5V供电,改电池供电亮度会不会下降。

网友:
改电池要升压到5伏不

网友:
功率有点小,要是有10W就好了。

网友:
感觉功率太小,不适合阅读。

网友:
把灯板也打开,看看改电池供电是否要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是买家具送的?

是的,买宝马送皮鞍啊。。。

楼主:
多谢支持,还没有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