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RENO 5K手机插卡无信号问题,求解

楼主(2025-04-05):
一台RENO5 K 手机,最近出现重启或关机后开机,WIFI正常,无运营商信号,需反复插拔SIM卡几十下,手机才能有信号。
sim卡电信新换的,在本机上能识别读出手机号,就是没有网络信号,在其他手机上一切正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最近出现重启或关机后开机,WIFI正常,无运营商信号
一般都是CPU虚焊了

网友:
可以联系@sean 问问看,现在寄修也方便。

网友:
这样的话有信号就不要重启或者关机了,也可以去手机维修店问一些估计维修价格应该也不会太高。

网友:
卡槽触点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有些手机是不支持电信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