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用不坏的线性电源--->菊水PAD-35-5L

楼主(2025-04-05):
这种老电源是真的用不坏,三十多年的产品了,还是依旧稳。

使用的是可控整流,跟随输出电压的大小自动调整整流后的电压,让压差始终保持在10V左右,虽然效率是低点,但真的很稳定。
国产线性电源基本都是继电器切换电压。

网友:
竟然这么多零件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直流电源坏的不算很多,一般坏的是小开关和和可调以及连接件之类吧...

网友:
过去的变压器是铜线绕的,R、C、L的脚是铜的,当然寿命长。现在变压器是铝线绕的,R、C、L的脚是是铁的,“年龄"到了,不坏也不行。

网友:
这种老东西虽然效率是低点,但是确实耐用

网友:
这用料太足了,老物件就是好。

网友:
说明用的元器件质量可靠。

网友:
这种线性电源就是效率低一些,寿命真的挺长

网友:
看元件是比较老的了。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都是真材实料,好东西

网友:
除了易损件,其他的几乎不会坏

网友:
想想当年新货的价格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电源特别重

网友:
当年针对企业采购的,

网友:
你这个电源是 110V 别插错了   海鲜市场有220V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