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器刹到底了,用手转动后轮,还是能转动,是不是说明来令片不给力?

楼主(2025-04-05):
是不是来令片磨薄了,

对碟片的压力不够大,所以摩擦力不够大?

刹车器压到底,轮子还能动,是不是说明来令片磨损太厉害,需要换来令片呢?

网友A:
多方面原因,刹车片只是一方面,蝶变也是一方面,刹不住是个综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方面原因,刹车片只是一方面,蝶变也是一方面,刹不住是个综合问题

夹持不够牢固,不是来令片太薄导致的问题么?

网友A:
一般自行车厚度大概为2个多的,刹车片也要3个多,如果领片太薄肯定刹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自行车厚度大概为2个多的,刹车片也要3个多,如果领片太薄肯定刹不住啊 ...

可以刹住,但是力度不够大

网友:
上图啊,诉说不如上图看综合,

网友:
看看刹车皮还有吗?

网友:
拍个照上传更直观,讨论更有针对性。

网友:
刹车盘磨损的严重么

网友:
接线的力量不够大
就上液压的

网友:
要看力度有多大,可以调微调螺丝

网友:
也许是压力不够大,需调整。

网友:
依照刹车刹不住检查。

网友:
更换来令片,换新的再试试,来令片是消耗品,磨损到一定程度就要更换

网友:
还有种可能是来令片上粘上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