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看这个电焊机咋样?内部好简陋,没啥芯片

楼主(2025-04-05):
内部好简陋,没啥芯片

网友:
要啥芯片

给你牛屎你又不高兴

网友:
保护不充分,易损坏吧?

网友:
买这玩意儿听响吗?

网友:
都是高科技惹的祸

网友:
够用,稳定,可靠,不拉跨就好

网友:
要啥芯片啊?

网友:
我买了台当玩具一次没用放那吃灰1,2年了吧,最近准备用下试试,不知道坏了的话原来的厂家还在不在能不能保修

楼主:
退了,chnt的

网友:
单板焊机,别看壳子上标的什么200,250,实际电流最大就110A,八九十A居多,只能焊2.5焊条,高了烧不透。家用修修补补还是可以的,当生产力就别做梦了

网友:
芯片被限制进口了,要省着用

网友:
能用就行,毕竟价钱在那里

网友:
咋说呢,老焊机才是没芯片的,楼主这玩意还真有一块芯片,在显示那块面板上,是真正的数字主控,芯片控制弱电并输出PWM加显示调节等,虽然质量因为省成本是一坨屎,但它确实是升级成了数字主控

网友:
现在的单板机不都这样么?胜在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