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查看SSD寿命Linux最擅长,修复U盘也是Linux最擅长!

楼主(2025-04-05):
不仅查看SSD寿命Linux最擅长,修复U盘也是Linux最擅长!下面就给你展开讲讲,为什么Linux在这两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

网友:
这个系统我用的不多,

网友A:
Linux实际上运行最快的,占用资源少,好多要求算力的专业软件都是Linux,只是不好用,Windows太占用资源

网友:
一般人平时确实用不到Linux

网友B:
大神再科普下,普通人如何使用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再科普下,普通人如何使用LINUX

不敢称大神

至少你得有一台Linux
我认为最简单方法是制作live版本Linux
把系统装在优盘里面,PC电脑设置从优盘启动
等一会,就进入Linux桌面了,再找到终端就可以练习了
此时是你要有另一台电脑,iPad,看教程模仿练习

如果只有一台电脑,只要是win10或者win11
现在微软把Linux当干儿子了呵护
Windows体内藏着各种Linux版本
你要先启用WSL2,微软应用商店里面Ubuntu Debian等版本都有
一瞬间,你Windows肚子里就出现一个Linux系统,有终端
你可以一边用Windows看教程,一边用Windows肚子里Linux

老流畅了,比优盘那个方案流畅,还玩不坏
几秒钟可以重启一个全新的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实际上运行最快的,占用资源少,好多要求算力的专业软件都是Linux,只是不好用,Windows太占用资源 ...

我得有10年不用Windows了
当然会用,没忘
我平日是Mac,与Linux都是unix家族,是近亲
Windows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认为是玩游戏

要不我怎么给你发家元鼓励呢,Windows很多年不用了
检测扩容盘Mac用F3/F3X这是专业扩容检测

网友:
好资料,可惜L系统用者太少

网友C:
Linux使用还是需要一定基础的,不想win系统那么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使用还是需要一定基础的,不想win系统那么容易上手

比尔盖茨,说白了就是靠为全世界提供方便,然后,乔布斯提供了更方便的手机

网友D:
如果MAC OS这种类UNIX系统也算,那么安卓其实也算。

很多工业、商用平台其实直接就是linux,比如我身边能想到的网路电话机、监控大屏墙控制器、部分打印机等。一般来说,会使用到网络接口的设备,linux都是通用性最好的选择。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使用linux,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MAC OS这种类UNIX系统也算,那么安卓其实也算。

很多工业、商用平台其实直接就是linux,比如我身边能 ...

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安卓底层更纯就是Linux
我们身边Linux系统有路由器,尤其是近几年产品

但本着严谨态度,我可没说Macos 是Linux
应该说Linux也是类unix的一种,macOS也是类unix,只是血缘比Linux更近
所以,他两个是亲戚,Windows最另类

网友:
查看SSD寿命也是读取Smart信息的话,Win系统的DiskInfo64就专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