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关于工具类的防滑处理

楼主(2025-04-05):
最近咸鱼淘的钳子手柄是没包胶的,以及咖啡手磨原配的包胶总是打滑,于是开始考虑包胶diy的办法

一番尝试之后,发现用706硅胶来处理效果还算不错,而且材料便宜,24小时就可以干燥完毕
直接涂抹在表面可以大大提高摩擦力,附着力也好,不容易剥落
工厂里面好像是用浸塑,材料不明,但是个人少量搞的话感觉不太划算
刚开始用过704,流动性比706好,但是强度不如706,所以最终还是用706
欢迎讨论,提供其他diy方案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收藏了。

网友:
好像有里边有热熔胶的热缩管,要是表面带花纹...............

网友:
704强度估计不高,经常使劲估计很快有裂纹。

网友A:
706强度比较高,但在钳子把手上感觉还是不太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6强度比较高,但在钳子把手上感觉还是不太够吧?

不要涂厚了,硅胶就仅仅是防滑的作用,1mm左右效果很好

网友:
弄个液化气软管套上

网友:
硅胶管套上,医用压脉带,或者直接买手钳把套。或者用红包买促销的钳子,把套卸下来用。

网友:
防滑可以但耐用可能有点悬

网友:
10kV的绝缘胶带,双面带弹性的,缠上好用的很

网友B:
表面平整度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平整度怎么处理?

如果用704,自带光滑效果,大概是因为流动性,表面张力够大,但是凝固慢,厚度不好控制
706就必须靠手动涂抹来修正和控制形状
至于打磨是不太可行了
话说又不是做手办,要平整干嘛,实用就好

网友C:
直接皮革包裹呀  好看又好用 价格还便宜  盘出包浆质感更好

网友:
要愿意折腾 可参考汽车内饰改装 碳纤维 木皮 翻毛皮    可以DIY的方法不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皮革包裹呀  好看又好用 价格还便宜  盘出包浆质感更好

看着就感觉容易滑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就感觉容易滑脱。。。

皮革是有一定的弹性  不拆线情况下 正常成年人绝对弄不下来  我这个也缝制几年了 越用越贴合 实在不放心里面还可以涂胶水

网友:
704以前用在显像管防打火记得没有强度,706没有用过.

网友:
4背收缩带胶热缩管,怕滑加绒布胶带

网友:
老一辈的经验,直接绕绷带或者医用胶带。绝对防滑,还能适应形状。随时可以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皮革包裹呀  好看又好用 价格还便宜  盘出包浆质感更好

这线是自己缝的吗?里面有没有粘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