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导一下!创维9551X路由器的5V输出在哪里?

楼主(2025-04-05):
高手请指导一下!创维9551X路由器的5V输出在哪里?

加了个nidec的风扇,规格是12v0.06a,全速状态下4000转相当吵,其他风扇质量又不经用,没用几天就缺油异响,nidec的是双滚珠,可以免维护。

如图,路由器左下角的USB被偷工减料了,右下角应该是dc-dc的方案,请问该如何测出5v输出呢?小白一个,备了一个万用表傍身,但不知道该测哪个电容。坐等高手。

实在不行只能淘宝上买降压模块了。

网友A:
加一个降压小板就行了

网友B:
usb焊盘里面找

网友C:
串10几个IN4007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焊盘里面找

找过了,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10几个IN4007就行了

求方案,小白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降压小板就行了

串一颗电阻是不是也行?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一颗电阻是不是也行?

串电阻发热厉害,不想搞降压模块,可以串一些4007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压降约0.7v

网友:
右下角几个芯片都是电源芯片,测量芯片附近最大贴片电容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3.3V的,量量中间脚吧:

或者找USB供电脚: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3.3V的,量量中间脚吧:

谢谢,3.3v好像有点低,5v挺合适

另外USB脚量了左边最上和最下两处,没有电压值,减配的很彻底

网友:
外接一个5V的电源都方便啊。

网友:
直接淘宝7805或者7806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大概率没有5v 现在3.3最大  usb都没有供电 那就是没有了

网友:
降压模块,更安心,,,取电的电流输出达标问题,,,易损坏路由,可能会得不偿失

像USB省去,,就已省去了USB供电元件

无线功放一般是5V供电

网友E:
别找了。。12V降到5V风扇不转的。。极大概率不转。。你可以试试外接USB供电就知道了。。串几个4007降个2~3V下来就顶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找了。。12V降到5V风扇不转的。。极大概率不转。。你可以试试外接USB供电就知道了。。串几个4007降个2~3V ...

谢谢指导,5V能转的,其他网络设备上试过了,几个带USB的光猫都上了风扇。

请问有直接降压3-5V的二极管么?查了下一个4007才降0.7V,想一步到位。

网友F:
建议你另加一组,用7805都可以,输入电压12V的话,串个1W/10欧电阻,风扇对电源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直接在板上取5V,对电路还是有一点几率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另加一组,用7805都可以,输入电压12V的话,串个1W/10欧电阻,风扇对电源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直接在 ...

您好,是直接从dc12V正极串联一个7805么?图中中间那个脚需要接地?路由器电源一般不都是正负两脚么,根本没有接地线啊。菜鸟一枚,啥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