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优倍YB-D18-1/16.8伏无刷锂电钻维修

楼主(2025-04-05):
16.8伏无刷锂电钻,上电无反应,拆机检测,电池,插脚,开关,都正常,4812线圈也是好的,无刷控制板主控芯片损坏,换一块无刷控制板完美修复

网友A:
有大佬说无刷的不好出低速?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
是的,需要调教。山寨厂也可能瞎猫碰到死耗子。
我买的一把40多的低速就很棒。手动上批头轻轻松松,稳稳当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佬说无刷的不好出低速?

无感无刷启动不是慢慢的转起来,无感无刷启动有最低转速要求,但是有机械高低速两档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感无刷启动不是慢慢的转起来,无感无刷启动有最低转速要求,但是有机械高低速两档调节 ...

打螺丝还是得低速,特别是打深的自攻螺丝...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螺丝还是得低速,特别是打深的自攻螺丝...

自攻螺丝用打击起子更适合

网友: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2025-08-24):
恭喜恭喜,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控制板太过复杂,修复有点难,整个换新也得好多钱吧?

网友:
看结构跟博世的很像,用料也很好,上网一搜,价格不便宜呢

网友:
无刷好多坏控制板的我的东成三线的也坏不想换了。

网友:
统一的磨具

网友(2025-09-26):
应该把控制版修好,我的是78l0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