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支架哪种好用?

楼主(2025-04-05):
电烙铁支架哪种好用?

网友:
耐高温电木的就挺好,有点像塑料

网友A:
你说的电烙铁支架要不要带铜丝球 海绵 焊丝台  放置发热芯的台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烙铁支架要不要带铜丝球 海绵 焊丝台  放置发热芯的台子

带不带均可,哪种更实用更好用?功能多少我感觉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不带均可,哪种更实用更好用?功能多少我感觉无所谓

你就直接说你想出多钱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不带均可,哪种更实用更好用?功能多少我感觉无所谓

没看懂你的需求一个放电烙铁的有什么实用不实用 一个铁片都能当烙铁支架  难道这种烙铁支架不好用

网友:
电烙铁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专用(磁吸感应自动休眠),还有一种是其他随便用

网友:
直接自己拿铁丝饶个弹簧就行了呗。还是定制的,妥贴。

网友:
类似黄花ST-90这种外面带框的,那种像弹簧的不小心电线掉铁丝中间会烫坏电线皮。

网友:
肯定贵的好用

网友B:
我是用铁丝自己做的。

网友:
办公用品燕尾夹

网友:
自己做就很好了

网友:
问的太宽泛了。没法回答虑。

网友:
烙铁头插电时前面5厘米有个保护罩就好了,有时不小心会碰到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铁丝自己做的。

我也是,不是天天用的东西,简单能用就得。

网友:
我是用一根铁丝弯成M字的那种,可以放一块海绵,便宜

网友:
以前那种老式电木的好用,我有一个在用,但网上买不到,实体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那有那么多门门道道的直接买黄花的结实耐用。

网友:
245的架子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