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t470p笔记本电池更换电芯 68+

楼主(2025-04-05):
我的笔记本电池容量不行了。充满电只能使用半小时左右,准备换电芯试试。最后换电成功满血复活。待机能达到8个小时左右。

电池很难拆虽然是卡扣的但是卡扣里点了胶水。

电压还行。

三星22f的电池内阻不太好了。

用了三个18650串联到一起,将电压充到与原电池电压差不多,然后并联到上边。

并联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短路,不要断电,这也就是重点所在。

拆掉电池后的样子。把待换电池电压与临时的电池电压要基本一致,如果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出现问题。

点焊过程没拍,点焊后从低串往高串换回去。

换好之后数据没有变化,电脑开机后用到关机再充电,这样充放电循环个几次后容量就上来了。这是刚换好的样子。

这是跑了7个循环后的状态。估计在跑几个循环能打到5000多mah以上。

这是鲁大师的状态,换电芯的要点就是不能断电,电池每串的电压尽量要与原电池一致。拆电池很费事,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
保持不断电是关键

网友:
不断电是关键

网友A:
请教楼主:图中这三只电池是临时维持电池管理IC
你反复强调电压要接近,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是每个监控电压点都要电压接近对吧?
我感觉如果有3个可调电源来可调接近电压,比较方便
最后,楼主正式更换的电池电压与原来电池电压也要电压接近吗?
希望能详细分享一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图中这三只电池是临时维持电池管理IC
你反复强调电压要接近,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是每个监控 ...

最后更换的电池电压也与临时维持的电压相接近。每串的电压与对应要替换的电压尽量接近。我在本站里看那些大神的帖子总结出来的,有的说换好后充电导致锁的,所以不能冒险。到底是不是因为压差大造成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小白时换过一次dell的电池,断电焊接,充不上电上网一查一盆冷水,后来买个了山寨的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时换过一次dell的电池,断电焊接,充不上电上网一查一盆冷水,后来买个了山寨的电池用 ...

+1,我是拆不开把电池壳子砸烂了,然后几十块买了块...

二○二五年四月六日

网友:
哈哈 我的笔记本也要换电池,有用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X280那种内置的方块电池更换是不是也一样要不断电替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图中这三只电池是临时维持电池管理IC
你反复强调电压要接近,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是每个监控 ...

完全没必要用三个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必要用三个可调

理由是什么?电压不必严格相等吗?我理解电源监控芯片也是允许电池电压有一定的浮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必要用三个可调

这是援引自其他论坛:

如果要使用原装保护板直接换一般来说要热更换,也就是更换的全过程都要保持电池电路不断开,要么用飞线并联,要么用稳压电源供电,而且像你这种换好后由于容量差别巨大,会被锁电池,唯一不容易锁的方法建议可以吧电池放电到3.3V附近(ThinkPad的截止电压差不多为3.3V左右)然后再换,然后上机做电池校准。

我就不清楚了,可调电源只维持一个电压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援引自其他论坛:

如果要使用原装保护板直接换一般来说要热更换,也就是更换的全过程都要保持电池电 ...

你说用可调代替电池?

如果是这个方法,很多时候行不通,很多芯片能够判断是电池还是直流电源

网友:
如何能无损开电池?

网友:
楼主好手艺,很容易被锁的!

网友:
我换过X40,满电并上去没事,

网友:
曾经有个良心想的t420电池废了,想换电芯  败给封胶了,最后 撕开电池外壳 发现接口缝隙灌满胶,和这470封胶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人家有解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