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刻录机光头轨道高矮调节的难题

楼主(2025-04-05):
先锋216刻录机,由于很久不用了,拆开清洁保养,有三个负责光头轨道高矮的螺丝,拧了其中一个,再拧回去的时候记不住应该拧几圈了,凭感觉拧回去了,发现刻录啄木鸟和凯龙CD盘的时候4X可以成功,而刻录现在非常流行的铼德DEMO用4X无法成功,刻了10张都失败(铼德DEMO理论上没有质量问题,买家评论没有一个差评,贴吧里也问了,也都对这款盘好评如潮)。请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光头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啄木鸟和凯龙不可能成功,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光头聚焦问题?不同厂家的盘染料配方不太一样

网友B:
完了,调节不回去了,cd的还能调调凑合一下,dvd的没有治具业余条件根本调不回去,不仅机械部分没法调正,软件修正数据也对不上,据我自己搞废十来个光驱刻录机的经验来看,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调节不回去了,cd的还能调调凑合一下,dvd的没有治具业余条件根本调不回去,不仅机械部分没法调正, ...

我现在是DVD都可以刻录成功,CD的铼德盘4X不能成功,32X可以成功,啄木鸟凯龙CD完全可以成功,而且我只动了一个螺丝,不至于调不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头聚焦问题?不同厂家的盘染料配方不太一样

那请教一下,铼德32X刻录可以成功,4X不可以,是聚焦问题吗?

网友:
自己无法调准确的

网友C:
这三个螺丝不是调节的,拧紧就行了,cd刻录认盘,可能跟cd光管老化有关,也有可能跟光驱本身质量有关,有些刻录机对光盘要求较高

网友:
对焦系统可以自动调,应当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螺丝不是调节的,拧紧就行了,cd刻录认盘,可能跟cd光管老化有关,也有可能跟光驱本身质量有关,有些 ...

这三个螺丝下面是带弹簧的,我只动过一个螺丝,其余两个螺丝原装状态都是没有拧紧的,螺丝下面压着弹簧。

网友D:
以前手贱拆过刻录机光头,装回后直接不读碟,业余下很难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手贱拆过刻录机光头,装回后直接不读碟,业余下很难调好。。。

我现在装回去后,读DVD CD都没问题;刻录DVD没问题;刻录啄木鸟和凯龙CD没问题;刻录铼德CD 4X不能成功。

网友:
机械的东西,能用就尽量不要 多此一举、画蛇添足、自作多情...

网友E:
楼主多虑了,你那几个地方只要正常安装,没问题,不存在调节。

有很多高倍速光盘并不适合低倍速刻录,你估计被某些人或者论坛洗脑了。

高倍率光盘,一般用16x比较合适,速度低了,不但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刻录质量也不如高倍速的结果

这些我都测试过

光头一般不动光靶和极光发射管位置,其它拆开装会业余条件下都可以调试,只是比较费时间。

但是动了光靶和发射管的位置,没有专用设备,一般是没法还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多虑了,你那几个地方只要正常安装,没问题,不存在调节。

老哥,请问你用4X成功刻录过铼德DEM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多虑了,你那几个地方只要正常安装,没问题,不存在调节。

那个铼德DEMO已经被买家评论和刻录吧的人神话了,都说用4X可以成功刻录,就我的机器不行,所以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机器坏了。

网友F:
两根导轨应该是平行的吧。右边没动过就从右边单眼瞄一下,看是否跟左边的平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根导轨应该是平行的吧。右边没动过就从右边单眼瞄一下,看是否跟左边的平行了。 ...

我就是这么做的,拧完以后其他盘都可以,就是铼德DEMO 4X不成功。

网友:
现在还有人玩刻录机啊?前几个月把十几年前刻录的几十张CDR又全搬进硬盘里了,怕以后光驱坏了。居然除了一两张没读完其它的盘完全没问题。以前一直听说光盘只能保存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