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米10400mAh移动电源NDY-02-AD阵亡记

楼主(2025-04-05):
拆鸡: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617-1-1.html

去年充电发烫,之后就充不进电了,前两天看到12.8包邮的电池组,不过文字标识有点不对,应该是4000mAh才对:

剖去外衣,2并2串,单节2000mAh的,带的保护板好像是FM7021NB+8025A(话说SOT23丝印字数太多真难看清):

拆保护板,一不小心瞬间就熔了:

这个镍片好难焊,不知道壳还是镍片的问题:

装回,盖不严了,充电第三个灯闪烁,充一天一夜都这样,输出好像正常,看来是板子坏了:

测试拆下的电池,用万用表测试都是3.61V,用TP4056充电,从右到左:
1.充20多小时才满:
2.充满约4小时,不过几分钟后就又转红灯充,满了过几分钟又再转红灯充:
3.充满约10小时,跟2一样会反复充
4.充满约11小时

网友A:
焊接焊锡多了,一般就放不进原本的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焊锡多了,一般就放不进原本的盒子了。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板子坏了...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B:
主板坏了,修主板

网友:
镍片难焊,应该是烙铁温度下降太厉害了,我是用老式木柄外热式100W烙铁,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了,修主板

不会修...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C:
这个应该淘汰了,现在的都流行酷态科了

网友D:
还是得大功率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淘汰了,现在的都流行酷态科了

能用就行,毕竟只是备用...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
禽兽啊禽兽

小米现在都软包电池了

网友E:
还是准备一个点焊机方便,现在海鲜市场1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准备一个点焊机方便,现在海鲜市场100多块

要不直接买个带电池座的移动电源套件?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不直接买个带电池座的移动电源套件?

电池座接触会有问题的,还是点焊放心

网友F:
电池组容量标59.2瓦?
单串3.7x8=29.6瓦
两串7.4x4=29.6瓦
我这电子小白差一点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座接触会有问题的,还是点焊放心

为碟醋包顿饺子?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组容量标59.2瓦?
单串3.7x8=29.6瓦
两串7.4x4=29.6瓦

不知道是故意写的和还是印标签的菜鸟算错了...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碟醋包顿饺子?

当然你也可以买点焊镍条的专用焊锡膏,几块钱就可以

网友:
关键时候还是要点焊机啊

网友:
不好焊的焊前最好刮刮,焊接时最好把烙铁温度调高,这是焊接两个经验。
2电池发热没让你着火就不错了,串接的三元锂弹比并联的更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得大功率烙铁

功率太大,小心把保护开关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