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1块钱入手的星固冲击钻,算便宜吧?

楼主(2025-04-05):
用的满30-2的月卡券而已,没券应该要33块钱,主要是看它不是那种垃圾塑料夹头,而且还有冲击功能,13毫米金属夹头,还有水平仪,过几天有空拆解看看。

网友:
勉强可用,我之前买过类似的:

网友A:
以前买的芝浦的比你的还便宜。还有,不能说塑料壳的夹头就垃圾,金属壳的就好,那么多比你的贵十倍的电钻,也是塑料壳夹头。

网友B:
这种都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都 不好用

是嘛,我以前购买的德力西打36过墙孔毫无压力,不过是砖墙

网友C:
我的金属夹头用冲击功能会慢慢松掉钻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这钻的冲击功能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金属夹头用冲击功能会慢慢松掉钻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太用力了呗,我打大孔硬怼有时候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钻的冲击功能可以忽略

不至于吧,这种齿轮摩擦的冲击力打瓷砖刚刚好,电锤那种气缸的反而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这种齿轮摩擦的冲击力打瓷砖刚刚好,电锤那种气缸的反而不太合适 ...

我感觉齿轮摩擦的适合没那么硬的材质,红砖瓷砖这种。气缸适合混凝土石头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用力了呗,我打大孔硬怼有时候也会

我以为是夹头有问题呢

网友:
这种自用可以,商用不大行。

网友:
这种冲击钻不好用的, 打墙不但慢还费劲,跟电锤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感觉冲击钻很鸡肋,还是电锤给力,不过这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E:
那么便宜冲击钻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便宜冲击钻效果咋样?

砖墙毫无压力,混泥土就要看什么标号了,天花板那种估计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的芝浦的比你的还便宜。还有,不能说塑料壳的夹头就垃圾,金属壳的就好,那么多比你的贵十倍的电钻, ...

减配单轴承是啥意思?这么实在的嘛,减配也说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配单轴承是啥意思?这么实在的嘛,减配也说出来

这是拆机图,似乎确实少一个轴承,拆开你的看看,减配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拆机图,似乎确实少一个轴承,拆开你的看看,减配了没有。

夹头那里吗?看不出多一个轴承有啥作用我拆解的所有冲击钻包括手电钻夹头那都是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头那里吗?看不出多一个轴承有啥作用我拆解的所有冲击钻包括手电钻夹头那都是只有一个 ...

前边两个轴承肯定比一个轴承的支撑要好,你的四个电钻设计上前边就是一个轴承了。还有,上边那个橙色和红色的要好一些,两根轴两个轴承外环有个铝块把住,比较结实。后边两个就差了,铝块省了,只靠塑料壳支撑轴承,这里是受力很大的,这种结构扭矩大了,小齿轮就容易与大齿轮脱开造成打齿损坏,这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了。所以,后边的那两个电钻使用时不要打太大的孔,直径不要超过6毫米,否则很容易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