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洗衣机无法脱水 错误代码E50

楼主(2025-04-05):
美的滚筒洗衣机型号MG70-1411LDPC,只洗衣服不脱水,单独按脱水功能也不行。显示错误代码E50。检查了水泵和水位传感器都是好的,也没有堵塞。装机后竟然衣服也洗不了,依然显示E50。百度上众说纷纭,有说支撑脚坏了,有说变频坏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
支撑脚坏不会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
装机后连原来能洗衣服也不洗了,这个可能是有接插插头插不到位。

网友:
可能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A:
水位传感器被堵了,在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传感器被堵了,在底部

没有,拆开看了,传感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