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蒸煮饭盒更换温度保险丝后水烧干不断电?

楼主(2025-04-05):
家人一台小熊DFH-S205蒸煮饭盒,因为漏水,打了点704硅橡胶,处理完后插电灯不亮,拆机检查173℃保险丝烧断了,换185℃的,通电能烧开水了,但是水干不断电呀?(20秒左右)再烧下去哪还了得……!704硅橡胶好像都烧变质了,味道太大了,这货一般水干了后多少秒才能断电保护?补充一下,断电保护是靠温度开关实现的。

网友:
还是更换173℃温度保险丝。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用温度保险控制断电的?换的温度保险太高了到不了断开温度

楼主:
与保险丝温度没有关系……

网友:
拆下来测一下新换上的保险是好的么?

网友:
温度开关坏了呗,铆钉的你有本事换就换,没有就扔了,PTC不值钱。而且这就是烧断保险丝的原因,保险丝只有非正常情况会烧断,不可以用185度代替。

网友:
这种就是靠开关控制的,用蒸汽一直加热,人工控制开关掌握时长,温控器是防止干烧的,正常使用时作用不大。

网友:
应该换原规格的

网友A:
你的判断逻辑错了。。

这里面的温度保险丝是最终保障,是预防突跳开关故障导致持续加热失控熔化掉外壳而设计的。所以它的温度值是要大于突跳开关的温度值。

而如果固定温度保险丝断裂,则表示突跳开关有可能已经挂掉了,失去了温控能力,处于粘连状态无法切断电路,超过固定温度保险丝的温度值,从而烧毁保护避免灾难。

你只修复了固定温度保险,而有问题的突跳并未修复,因此你出现了干烧不停。。

第一道保护应该是它,这个黑壳的突跳开关。。   如果它不保护,旁边干蜡管里的固定温度保险丝才会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判断逻辑错了。。

这里面的温度保险丝是最终保障,是预防突跳开关故障导致持续加热失控熔化掉外壳而设 ...

谢谢你的认真回复!但温度开关我拆下来放在130℃的电热板上,它是可以断开的……

网友:
更换173℃温度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认真回复!但温度开关我拆下来放在130℃的电热板上,它是可以断开的…… ...

换新。应该105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判断逻辑错了。。

这里面的温度保险丝是最终保障,是预防突跳开关故障导致持续加热失控熔化掉外壳而设 ...

小熊的东西应该不差,烧水不断电是不是干烧才会跳温保?

网友:
温度开关坏了

网友:
有条件换个温控开关试试。

网友:
改成常通温度开关

网友:
通常这种电器有两个保护开关,一个在锅底,达到某个温度就断开,冷却后再导通,另一个是温度保险管,超过某个温值就烧断,得换。

网友:
看到熟悉的PT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认真回复!但温度开关我拆下来放在130℃的电热板上,它是可以断开的…… ...

你说的温度开关130度能跳,那就是在电饭锅用的时候它的接触面积的点有了不紧密现象,造成到温度不跳,开关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