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链条魔术扣扣不上问题解决办法,自行车链条678速

楼主(2025-04-05):
自行车链条的活动接头(也称为魔术扣)是一种方便拆装链条的装置。使用活动接头可以让你在不需要专业工具的情况下,快速地拆卸和安装链条。

对齐链节:将链条的两头对齐,确保链节正确对接。
插入活动接头:将活动接头插入链条的两端,确保插销紧紧插入对应的插槽。
固定活动接头:用手轻轻按压活动接头,确保它牢固地固定在链条上。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专用工具轻轻敲打,确保接头完全固定。
结果发现不管如何用劲。魔术扣死活安不上…都扣不上。
如果不上链条。单独接很容易。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个KMC的要厚一点点,导致魔术扣结合不到滑口中。
我的办法是用角磨机磨掉链条一点点厚度大概0.1MM。再安装就OK了。

网友A:
这么宽的轮子,骑起来费劲吧?

二○二五年四月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的轮子,骑起来费劲吧?

哈哈,人家这是山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的轮子,骑起来费劲吧?

100公里耗油2个馒头

网友B:
精细活啊,怎么控制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的轮子,骑起来费劲吧?

人家只是费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细活啊,怎么控制0.1mm

慢慢磨。细心点就心了。

网友:
这链条看起来就高端啊

网友:
速别一样的应该很容易装拆,有专用工具更方便

网友:
链扣太高级了,11S的,所以扣不上,用9S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应该很容易装拆,有专用工具更方便

网友:
不是说各牌子的飞轮要用自家配套的链条吗。

网友C:
链条扣也分速别的要配套使用,楼主是不是不配套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条扣也分速别的要配套使用,楼主是不是不配套的原因造成的?

解决问题就行了。可能不是一个厂家的
。有公差也正常。

网友:
这个卡扣挺好的,喜好出门的可以多准备几个了,给那个@暗影什么的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的轮子,骑起来费劲吧?

费劲不是问题,对于松散砂道,必须粗胎才能骑走,普通宽度的车胎只能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