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R886N v5.0 450M无线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5-04-05):
家里淘汰下来的,好的,我觉得升级下来的东西就不会再用了,也不知道还有啥价值,看看做工吧,亮点是发现了一堆比常规贴片还小的贴片,有的是地方,做那么小干嘛?小就便宜吗?不明白,差点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可以用作无线桥接放大,解决家居无线信号死角问题。又或者接打印机,改造成局域网无线打印机。

网友:
没什么用了

网友:
v5还是不支持ipv6,可以撇了,,,

网友:
拿来无线桥接放大

网友:
经典老款,还不错!

网友:
右边那一路为何有个收发开关

网友:
同款你使用中,无线可以跑到 手机显示 144M

网友:
那种小贴片,路由器里好多年了。

网友:
感觉还行啊,450M一般家用够了吧

网友:
小的肯定用料少

网友:
好像是硬件2以后的版本都开始缩水了,这个还算是CPU跟内存分开的。
之前得了一个同型号的,改了内存之后刷了opwent系统就挂论坛出掉了。

网友:
淘汰的,没啥用了

网友:
基本没啥用,家里有几个还躺着呢。

网友:
可以用来练手硬改技术。

网友:
一代神机,那时还不便宜

网友:
这机过后,全集成了,没什么可玩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