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3480AIO电脑蓝屏死机,折腾了好几天,KBG30ZMS256G-SSD升级固件看看

楼主(2025-04-05):
用了多年的DELL Inspiron 3480 AIO 23.8英寸一体机,预装的是windows10操作系统,最近总是蓝屏重启或死机,重置了几次系统也无法解决,拆机拔插过内存条(前年更换过)和固态硬盘,怀疑是固态硬盘有坏块,如果还无法解决就准备更换了。今天搜东芝KBG30ZMS256G这块盘,发现戴尔网站有升级固件下载,说是修复了现代待机电源模式期间出现的蓝屏问题。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关系,还是先试试看吧。

总是蓝屏或死机

恢复了几次系统未解决,话说戴尔的 SupportAssist 系统助手用来恢复系统还是挺好用的

TOSHIBA KBG30ZMS256G SSD,PCI-Express3.0*2 NVMe,M.2 2230接口,来自网络图

背面

网页介绍:Toshiba KBG30ZMS128G、KBG30ZMS256G 和 KBG30ZMS512G 固态硬盘固件更新:此软件包包含适用于 Toshiba KBG30ZMS128G 128 GB、KBG30ZMS256G 256 GB 和 KBG30ZMS512G 512 GB(版本 ADDA0105)的固件。存储固件是嵌入在存储设备(如硬盘或固态硬盘)上的微码。固件可管理设备的功能。此软件包受运行 Windows 8、Windows 8.1 和 Windows 10 操作系统的戴尔 Inspiron、Latitude、OptiPlex 和 Vostro 系统支持。此软件包修复了现代待机电源模式期间出现的蓝屏问题。

版本:ADDA0105, A00
发布日期:21 2月 2019
下载类型:固件
类别:存储设备
重要性:紧急
Dell Technologies 强烈建议尽快应用这一重要更新。更新包含重要的错误修复和更改,以提高戴尔系统的功能、可靠性和稳定性。它还可能包括安全修复和其他功能增强功能。

下载后开始安装,提示适用的电脑系统和硬盘型号

警告信息,记得先备份重要文件,保证电源供应,最好暂时关闭杀毒软件

没有关闭杀毒软件可能出现访问权限提示,或者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升级程序

勾选待升级的硬盘,提示将从ADDA0103版本升级到ADDA0105

升级完成,点击shutdown 关闭系统,再重新开机会自动升级

我们可以通过重新运行升级程序来查看是否升级成功,如下图说明已经升级成功

等后续观察看能否解决问题,希望不要更换硬盘。

更新:

补上CrystalDiskInfo检测信息,也可以看到固件版本升级到了ADDA0105

主要看03(可用备用空间)、0E(媒体与数据完整性错误计数)这两项,03的值为100,0E的值为0,说明SSD没有坏块,目前来看这块SSD还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希望能修复。蓝屏现象我已经挺久没遇到过了

网友:
问题不大  硬盘便宜

网友:
候待固件升级后的结果?

网友:
蓝屏现象一般都是硬盘不好。

网友A:
电脑已经蓝屏的情况下怎么升级SSD固件?拆下来去别的电脑上作为从盘来升级吗?

网友:
CDI最新版查一下健康度

网友:
我电脑蓝屏是换主板解决的,硬盘太麻烦了

网友:
升级固态的固件后还有蓝屏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已经蓝屏的情况下怎么升级SSD固件?拆下来去别的电脑上作为从盘来升级吗? ...

使用了戴尔电脑自带的系统恢复工具,不用进入系统

网友:
这256的现在百把块,真有问题了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
SSD不好的话把数据备份出来,不要在坚持用了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多次关机、重启、升级、驱动、清理系统等操作测试,没有再出现蓝屏或死机,看来问题是解决了。

CrystalDiskInfo信息感觉还能再战两年以上

这块SSD是系统盘,没有数据要备份,可以用到坏为止,数据盘是机械的。

网友:
前几天本本的机械盘也故障了,读取写入超慢,想重新换机械盘结果发现都是叠瓦盘,狠心买了块2T的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