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两档YN8C9A芯片复活手电筒

楼主(2025-04-06):
N年前购买的磁吸手电筒,双灯双开,尾巴有磁铁,可以吸在铁板上,作为维修照明非常方便;
现在常用的聚光灯这一边无法点亮了,散光的一边正常,给维修作业带来不少麻烦,拆开看看;

以为灯珠坏了,淘了灯珠,换上还是不行; 淘宝上找不到一样的电路板可以替换。
论坛做了一下功课,看到有不少改单档的作文,单档芯片最简单的一种,基本不用什么外围原件,一个芯片搞掂,比如芯片YN8c9a,于是决定干脆将电路改为单档芯片; 淘宝买了这个:

收到了,先简单搭个线试试,因为原电路板上有与电池连接的弹簧和按钮开关,为了省事,准备保留原板,在原板上拉出电源和开关触发线给新购的小板使用;
所以电源还是先接入原板,再从原板接出正负极到8C9A小板上,再引出开关的一极作为控制,电珠引线从8C9A的小板上接出,省了个R1电阻,不知有什么影响,可以点亮。

接着就将板子藏在原来的散热铝块的空隙处

最后放上聚光反射镜,可以点亮,点亮忘了拍照

作业完成。

网友:
YN8C9A就是一个单按键开关,LED上最好串联适当的限流电阻。

网友A:
为啥不修理原来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修理原来的电路?

一个是不懂,另一个是原来是多档的,不喜欢

网友B:
楼主的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
我的手电也是,原来是五档的,现在也改成单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焊工有待提高

确实,感觉现在的焊接技术比不上以前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用的是粗铜丝+煤油灯,感觉驾轻就熟;
现在用的可是调温的T12,300°,松香还是那个松香,锡就不知道了,难道是锡的原因?
怎么烧出光溜溜的锡点确实是个技术活。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感觉现在的焊接技术比不上以前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用的是粗铜丝+煤油灯,感觉驾轻就熟;
现在用 ...

灯珠是铝基板吸热很快。想要焊的好上大马蹄340度先挂好锡,基板上涂上焊膏就行。

网友:
外挂电路

简单粗暴

网友C:
很猛,直接简单,你这是自己画的电路板重新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猛,直接简单,你这是自己画的电路板重新打的?

不是。
因为8c9a芯片是sot-23规格的,尺寸太小了,淘家为方便DIY,焊在小板上,就是简单的延长引脚作用。

网友B(2025-08-27):
引用 楼主:
确实,感觉现在的焊接技术比不上以前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用的是粗铜丝+煤油灯,感觉驾轻就熟;
现在用 ...

朋友,你买好点的锡丝,63锡 37铅,试试看,网上都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买好点的锡丝,63锡 37铅,试试看,网上都这么说的

ok,谢谢!